adc0809输出异常

楼主(2008-12-30):
请大虾帮忙看一下,我现在的ad转换不正常,输出的数字量和输入的模拟量不一致,及输入的电压值在逐渐增大,输出的数字量不是逐渐增大的趋势,而会在某个电压值是突变,可能此电压对输出的数字量很小,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我附上图实验图和程序,多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3017179856.rar

楼主:

实验原理图传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30171858327.rar

网友A:
检查一下数据线是否错位、是否短路

楼主:

数据线正常连接啊,也没有短路,就是很奇怪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传上突变的数据就好判断是什么问题

最好是整个输入的电压值在逐渐增大,对应输出的数字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