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995舵机问题,大牛们赐教啊!!

楼主(2008-12-30):
前几天买了个mg995舵机来玩玩,用51开发板来,写了下面这段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OTOR=P0^2;
uint time[4]={1500,0,1500,2000};    //高电平时间 1.5ms 0ms 1.5ms 2ms
uchar level=0;
uchar count=0;
uchar delayflag=1;

void main()
{
 MOTOR=0;
 TMOD=1;
 TH0=65536;
 TL0=6553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if (level==0)
        {
        MOTOR=1;
        TH0=(65536-time[count])/256;     //高电平保持时间
         TL0=(65536-time[count])%256;
        level=1;
        }
    else
        {
        MOTOR=0;
        TH0=(65536-(18000-time[count]))/256;      //低电平保持时间
         TL0=(65536-(18000-time[count]))%256;
        delayflag++;
        if (delayflag==50)         //使波形保持50次
            {
            delayflag=1;
            count++;
            if (count==4) count=0;   //转到下一个波形
            }
        level=0;
        }

按照PWM来看的话转动角度应该是与舵机成90度,0度,90度,45度。但是舵机却是90度-0度之间往复运动。第一次用舵机,还不太会,请大牛们帮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再就是请大牛们发几段51控制舵机的程序吧,介绍一点用mg995舵机的经验也行,谢谢了~~~~

网友A:
我的书里有例程。

楼主:
谢了~

谢谢大虾了

网友B(2013-08-04):
我也遇到问题了  不知道大侠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C(2013-09-15):
你的高电平时间只有两种情况,舵机停止和左极限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