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2.7V/4.2V输入 3.3V稳压输出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7-08-30):
如题。设计要求单节锂电池为单片机系统供电,需要一个DC-DC,稳压输出3.3V,输出电流300mA以上。当然,价钱也希望便宜些:)希望各位多多帮我推荐,谢谢!!

网友A:
看看max710

好像能行

网友B:
LTC3532,但是输出电流可能小点

网友A:
max1705,0.8A输出

好像价格贵了一些

网友C:
你这方法不好,价格高。

直接用一个低压差LDO,稳压到3.3v,锂电池到3.4v就关机。3.4v到2。7v没有太多的电量了。这样最简单,一个LDO成本不到1元。

楼主:
LDO的效率和低压时的负载电流有问题吧

可是LDO的效率不高啊,好像有些最低0.3V的LDO,可当电池电压降为3.6V时能否保证负载在300mA左右的输出呢?

网友D:
DC-DC多的是。。。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自己多搜索一下,一定能找到最合适的

网友A:
现在0.1V的LDO都有

    算算就知道,4.2V-3.3V=0.9V,0.3A时功耗为0.27W,散热不成问题,效率为3.3/4.2=78%
    也就是说,最低的效率是78%,如果你不是非要将3.3V以下的电压升上来,LDO能提供最高的效率,要知道DC-DC不是所有情况下的效率都最高的。

网友F:
大家可以看看我在ARM论坛版面下给他回的贴子.

   看来大家对手持设备的设计和锂电池还不是太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