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510

楼主(2007-08-30):
我看了TLC5510的数据手册,发现它没有A/D转换结束信号,那么它与处理器(如:51单片机)一起使用的时候,不知何时转换结束,编程怎么编啊,望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dd

20m采样阿,51执行一条指令 都采样20次了

楼主:
我也可以用FPGA(50M)

我也可以用FPGA(50M)嘛,关键是我不知道什tlc5510什么时候完成一次转换,难道不停地读入数据吗?

网友A:
dd

那你就每隔0.05us读一次数据就好了

楼主:
最后数据还是要交给单片机

由于最终数据都要交给单片机处理,所以如果把A/D转换的数据先存在FPGA中的话,单片机在FPGA中读数据的时候,会不会出错?

网友A:
dd

数据存起来怎么会错呢除非你覆盖了。

楼主:
谢谢!

哦,谢谢指导!我试试。只是觉得它跟0809和1674都不太一样,总觉得不习惯。

网友B:
我也在用5510,不好用啊

5510 DATASHEET写得很简单,只需使能和时钟就行了,但用FPGA读回数数码管显示就是常数,不动,怎么回事啊?程序多次验证,绝对不会错。

网友A:
dd

那你采样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TO crackling

能把程序发给我一份吗!

楼主:
TO crackling

我的邮箱:10407@cqit.edu.cn
谢过!

网友B:
不用程序啊

一个使能,一个时钟,两根线接上去就行,可就是不工作啊,不知道是不是片子坏了

网友A:
dd

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信号阿,使能对不对,时钟对不对

网友C:
问楼住

你用的是DIP还是贴片的啊

楼主:
我只是在做仿真,没做实物。

网友C:
TO毅恒

请问你采样的数据存在FPGA的那里阿

网友D(2011-08-07):
有程序的可以发我一份么?邮箱:414240563@qq.com

网友E(2012-05-30):
TLC5510,有个采集时钟就可以工作了,把OE置低就可以输出了,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的TLC5510(贴片),上电时经常不工作,时钟有,OE也接地了,输入也有信号,不知道为什么不工作

网友F:
20m采样阿,51执行一条指令 都采样20次了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不过它的时钟是外部的,所以51给不了20M的速度,所以绝对比51要慢..

单片机直接去读数据就是了,如果是单片机给时钟的话,发一个时钟读一个数据就是了,只不过读到的数据是3个时钟前的信号的值了..如果你用在非常低速的情况下,比如说你1s才给个时钟,那刚给完一个时钟后读到的数据是在3s前的采集到的数据了,

网友E:
:victory:   时序就是这样的
没错

网友E:
TLC5510 的工作顺序是这样的,当TLC5510 上电工作稳定后在发转换脉冲,否则容易上电不工作

网友G:
LZ,我最近也需要用并行AD加FPGA做项目,可以和你加QQ交流吗?370087712

网友F:
这位楼主发完这个帖子后就从这里消失了,还加他QQ呢。。。
奇怪,查他资料看到最后发帖时间比他发这个帖子还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