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我的电路就是一个是模拟信号采样,传感器是12V供点,4~20ma输出,取样电阻100欧姆,运放是OP07,正负12V供电,AD芯片是+5V供电的MAX187, 原来我是把正负12V和5V的地连在一起,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的模块电源是分开的地,正负12V和5V都是独立的地,我要是把板子上的地分开应该不行吧?  就是运放的地和AD芯片的地分开

网友A:
不行,分开后AD输入就失去参考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