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一帖?光耦的疑问...

楼主(2009-01-01):
我的工控项目在之前采用的光耦为TLP280-4(内部结构见附图)...
但老板的观点似乎是认为TLP521-4更好些...但没说原因...

我个人的观点:
1.体积上,两者都用贴片封装,TLP280-4是SO16,TLP521-4我怎么看怎么像DIP的脚弯折后修剪出来的- -...光这点我就不会选后者...板上一大堆光耦,都用那种大得多的势必增加PCB布线难度。
2.反应速度,DataSheet上看TLP280要比TLP521慢,可这点正是我所需要的,慢点好...因为输入输出均为超低速...(人按按钮能算高速么?- -)太灵敏不是好事..
3.内部结构上,前者是交直两用(但要求中未提到需要处理交流输入信号部分)我只用作直流输入/输出,光用途这点上两者差不多...

说到这里就有些疑惑的地方了...老板在顾虑什么呢...

网友A:
这是两种性质的光耦

通常情况下,如果用TLP280-4是对的,那么就不能用TLP521-4;反过来,如果用TLP521-4是对的,那么就不能用TLP280-4,这与光耦的外形尺寸无关。

先确定用双向导通的光耦对,还是用单向导通的光耦对,然后再去找理想封装的器件

网友B:
价格啊

  LED是单向导通的,双向导通不就增加一个LED了么?

网友C:
老板关心的是价格.

楼主:
怪不得...

忘了...价格的差距...TLP280-4差不多3.5元,TLP521-4只要3元左右...不过板子比较小,上了这么12个TLP521-4造成的PCB空间浪费(目前PCB上元件已经挤得前胸贴后背了)极有可能需要额外扩充一块小PCB用铜柱固定在上(下)方,那么这样的话是否得不偿失呢...

在此请问各位:
SO16封装的4光耦除了TLP280-4以及PS2805-4以外还有哪些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