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看门狗MAX813L的问题!!

楼主(2009-01-01):
起初焊接好之后7脚有复位i脉冲出来,但是喂狗指令(不知对否)
P1.7=1;nop();nop();nop()I.7=0;单片机好像喂不了狗,单片机还是一直复位。(我用3.3V供电)
1.请教这是为什么呢??
2.过一会之后(我可能焊接了些什么东西),现在7脚一直有低电平也没有复位信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一会又一直有高点平信号了,,,郁闷!!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用的是cygnal的片子,22.1184MHZ晶振,电平检测脚4脚为2.7V...主程序就是一个数码管显示加上喂狗指令,这都不好用。。。请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A:
请仔细检查电路

用示波器测6脚的输入,看方波周期是不是小于1.6s
8脚和1脚相连了没有
看门狗电路,首先要保证喂狗信号正确,你先保证这一点再说

楼主:
回2楼

现在复位脚又脉冲输出,正常1.6s,但是喂狗指令还是不对,,,喂不了狗,,请教喂狗指令如何写呢??
多谢!!!

网友B:
我刚用过,隔段时间P1.7=!P1.7即可

网友C:
813L是工作在5V的。它的监测电压是4.65V

网友A:
回lz

喂狗指令没有规定的写法,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向狗输出信号,如果程序出错信号就中断就行。楼主还是新手吧,那还是先不要用狗的好,多练练基本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