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L认证?

楼主(2007-08-31):
现在公司有个产品要去美国,客户说要过UL认证,现在有两个问题
  1:我们的电路板要不要去做UL,还是只要保证客户的整机能过就可以了.我们提供UL认证的器件?
  2:如果我们用只要过了UL的器件,哪些器件是有认证资料的,我们是用阻容降压的,主要元器件有,压敏,安规电容,阻容降压的电阻和电容,可控硅,MCU,接插件,稳压管,和稳压管配合的功率电阻.现在我只知道安规电容有UL认证,其它的就不知道要不要过UL,有没有认证资料?

  请知道的兄弟说说,谢谢

网友A:
dd

强电都需要ul 其他的可以不要

楼主:
兄弟,能不能具体点

因为我上面是阻容降压的,应该都有强电,具体我上面的哪些器件要UL呢
谢谢

网友A:
dd

压敏,安规电容,阻容降压的电容,可控硅,接插件 这些都要!其他可以不要

网友B:
阻容降压能通过UL吗? 可能不行吧。

楼主:
最近消息

TO:gjg191
   谢谢你.但是我们采购问供应商时,供应商说只有安规电容,和板有UL,其它的如你所说的压敏,阻容降压的电容,可控硅,接插件都不需要,也没有UL的认证资料.他们说的对吗,是不是我们的采购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