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2的数据方向问题

楼主(2007-08-31):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想法当然不对!

4选1和1通4,那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A:
手册上的真值表写得清清楚楚

4052的common端只能与4个中的一个相通,这是模拟开关,自然是双向。但其它三个通道是断开的

楼主:
我认为楼上说得不准

我认为2楼说得不准
4选1和1通4当然不一样
这点我知道,为了保证数据的双向流通,我特地选择了一款双向芯片,就是4052
它只起一个开关作用,并没有方向限制,可是奇怪的是现在莫名其妙有了方向限制,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选芯片选错了?
还是有特殊控制位我没看到?

网友B:
“1到4”和“4到1”不是一回事吗? LZ说说到底怎么个不行法

传个图上来看看吧

PS:
4052不是数据选择器,而是模拟开关
但你必须保证信号的电压范围在电源范围之间

楼主:
三楼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

选择哪路通哪路不通不是问题
用9.10两脚高低就能选择
问题不在这里
比如我选择了0通道
把9.10放在低电平
应该有1.3号脚被接通,而且1.3脚没有极性,不像二极管,有反向截止
但现实是1.3脚有极性!
只有一个方向的电流能通过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LS的各位,建议你们好好看看4052的数据手册

  4052是模拟开关,这就意味着它就像一根导线被接通或断开,当然,模拟开关是有导通电阻的。像4052之类的芯片,传输电压信号就很不错,但它不适合传输功率信号,也就是电流不能太大,否则导通电阻就成了问题。你传输音频电压信号这些完全可以。
  LZ的一个错误是把4052的双向错误理解成了"1到4,也能4到1”,4052的双向,是说它是模拟开关,所以信号可以两边流动。但是,4052共有两组“4选1”的开关,而不是两组“4到1”的开关。任何时刻,对于每一组,4个通道中最多只有一个通道会与公共通道(common)相通。
  ENABLE是总控制。如果它没效,则两组4选1模拟开关中,没有一个通道会与它们的common相通。

网友C:
dd

双向是说得信号。我晕

网友A:
我注意到LZ在6楼的发言了。

通道要有效,但你的ENABLE也要有效啊。此外,LZ是用这个模拟开关接的什么信号,这一点描述一下好吗?要不然不知为什么你的会单向

楼主:
也许我的用词不当误导大家了

也许我的用词不当误导大家了
我想传输的是串口数据流,2.048M 双向
我所谓的通与不通,都是用蜂鸣器检验的,3口接-,1口接+ 就能响,反之就不响 说明只是单向通路,反向截止,6号脚的使能端已经放在0电平上,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电路图

我画的电路

网友B:
qjy_dali 还是没理解LZ的意思

不过,
数字信号还是建议用数据选择器,模拟开关要考虑速度、功率、内阻、电流、电压范围等很多问题

网友A:
其实楼主在6楼发言时,我已明白了

你用蜂鸣器测试的思想我想没有错。但是请问在接4052响的时候,蜂鸣器的电流是多少?也就是从模拟开关中流过的电流。仅从安森美的手册看,这个电流不应该大于2mA,否则我觉得LZ就是非正常的用法啊。这样的试验结果无法令人信服。

楼主:
13楼的高手

我测了一下
正向通路的蜂鸣器电流是12mA
反向是3mA
既然是模拟通路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楼主:
我是想用数字的数据选择器

我是想用数字的数据选择器
但是数据选择器只能是单向数据流动阿
我的要求是,同一根线,既要正向传输信号,又要反向传输信号,也就是双向的,所以才选择4052的
有没有数字的双向选择开关?
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C:
dd

你不会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吗?搞那么大电流过4052能行才怪

楼主:
16楼

蜂鸣器只是临时检验用一下
实际使用时只不过是串口信号
没多大电流
再说,就算电流太大了
为什么正向通?反向不通
应该是都不通才对阿

楼主:
还有就是昨天在实地测试时
也出现了一方向通,一方向不通的奇怪现象

网友C:
dd

你可以加一电压信号进行测量,看你的图根本看不出什么串口在那里?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好的
我试验一下
我没敢画太详细了
为客户保密嘛!

网友C:
dd

有什么可保密的阿,扩展串口,我以前用过4051。

楼主:
测试电压信号

我用vcc做信号源。
经测试,一切正常
看来13楼说的
有道理啊
但是我还真没注意到说明书上写着最高限制2mA
那位大哥看见了
告诉一声
谢谢

网友C:
dd

不同厂家参数不同,你用的那种?
看utc的
Input Current (DC or Transient), per Control Pin IIN ±10 mA
Switch Through Current ISW ±25 mA
http://www.utc-ic.com/spec/4052.pdf
10ma都行

楼主:
我用的是cd4052

我用的是cd4052
看上去
也是10mA都行啊

网友A:
如果LZ只是传串口信号,并确认电流在手册允许的范围之内

  那肯定就可以啊。像你上面说到,一个方向只有3mA,而另一个方向超过了10mA。我的想法是,你的电流都超过要求了,在这种情况下,实验结果不能用。
  我也说过,我看的是安森美的4052的手册,其他厂家是否可以更大,我不确定。总之,用哪个厂家的,一定要用它的手册确认。技术不仅仅要确认质,还要确认量。否则总是不安全的。
  像LZ说的,最小的一个方向是3mA,说明4052还是通过来了,只是你的信号电流太大啦

网友A:
好像不止一家在它们的上面打CD4052

  建议看看上面的厂家的商标,是TI的,还是谁家的。在厂家推荐的范围内用,才能“追问”它们:你的片片为啥不能正常工作嘛?
  正如12楼所言,模拟开关使用中,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网友D:
曾经用4052与4四个手机模块进行通讯

基本正常,但是有时会出现手机模块不响应,由于当时赶的紧没有详细查是什么问题,后来就辞职了,到现在也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倒塌了~~~求助也说保密???

4052双向数据通讯没问题.我用4路I2C很稳定呀.
SDA肯定是双向的.

电流肯定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方向.

用模拟开关驱动蜂鸣器测试???
不如用万用表看看...或用2mA驱动LED.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还有一点
我想试着在电路中加上限流电阻,让电流保持在10mA以下,成吗?
还有问客户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信号是多大电流,很郁闷
加限流电阻要加多大呢?又怎么确定电阻大小?
有没有典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