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AP下载用什么协议

楼主(2009-01-02):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的比较多。可能占75%。

其次USB
其实看什么产品啦,一般会利用产品原本就有的接口。

楼主:
re

是用串口
但我需要的是协议,就是按照某个协议来传送接收

网友B:
啥协议都可以,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C:
IAP下载没有用ModBus的

当然远端IAP可用ModBus做通讯,但MCU本身的IAP协议不需那么复杂,直接操作即可,具体操作方法见MCU的相关资料,不同MCU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