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怎么返回断点前几步?

楼主(2009-01-02):
(无正文)

网友A:
断点之前再设断点

楼主:
我这个函数有太多地方调用了,我想有更快捷的方法

网友B:
没有其他法子

网友C:
仿真器的这个功能叫做Trace

所以要看你的仿真器硬件是否支持
Trace功能不仅仅记录执行的路径,还记录当时的累加器、状态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D:
如果用的olly ICE打开trace功能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可以看堆栈。堆栈里面有调用历史,但是比起trace来还是只能看到一部分。

还有就是条件断点?

如果只有几步,反着也能推回去吧。断点之前设断点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是函数的话,可以看下堆栈,就知道是由那个地方进去了……
如果是jmp的话,可能是比较麻烦,但也可以在调用的地方做一些标志,比如置一些位,来观察到底是从哪进去的。。。

网友F:
好像不能返回吧 除非重新设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