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专题讨论----PWM的讨论

楼主(2007-08-31):
PWM的讨论
1)PWM原理
2)硬件实现PWM的原理
3)常用分离的PWM IC
4)常见带PWM的MCU
5)MCU:PWM的应用问题:位数、精度、稳定度
6)常见的应用原理图
7)总结对比表

在PWM方面我只是个初学者,还请所长和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PWM实现方式用很多种,下面是从网上找来的

几种PWM控制方法

引言
采样控制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PWM控制技术就是以该结论为理论基础,对半导体开关器件的导通和关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而宽度不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其他所需要的波形。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既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改变输出频率。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很早就已经提出,但是受电力电子器件发展水平的制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未能实现。直到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出现和迅速发展,PWM控制技术才真正得到应用。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新的理论方法,如现代控制理论、非线性系统控制思想的应用,PWM控制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了多种PWM控制技术,根据PWM控制技术的特点,到目前
为止主要有以下8类方法。
1 相电压控制PWM
1.1 等脉宽PWM法[1]
VVVF(Variable Voltage Variable Frequency)装置在早期是采用PAM(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控制技术来实现的,其逆变器部分只能输出频率可调的方波电压而不能调压。等脉宽PWM法正是为了克服PAM法的这个缺点发展而来的,是PWM法中最为简单的一种。它是把每一脉冲的宽度均相等的脉冲列作为PWM波,通过改变脉冲列的周期可以调频,改变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可以调压,采用适当控制方法即可使电压与频率协调变化。相对于PAM法,该方法的优点是简化了电路结构,提高了输入端的功率因数,但同时也存在输出电压中除基波外,还包含较大的谐波分量。
1.2 随机PWM
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当时大功率晶体管主要为双极性达林顿三极管,载波频率一般不超过5kHz,电机绕组的电磁噪音及谐波造成的振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求得改善,随机PWM方法应运而生。其原理是随机改变开关频率使电机电磁噪音近似为限带白噪声(在线性频率坐标系中,各频率能量分布是均匀的),尽管噪音的总分贝数未变,但以固定开关频率为特征的有色噪音强度大大削弱。正因为如此,即使在IGBT已被广泛应用的今天,对于载波频率必须限制在较低频率的场合,随机PWM仍然有其特殊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消除机械和电磁噪音的最佳方法不是盲目地提高工作频率,随机PWM技术正是提供了一个分析、解决这种问题的全新思路。
1.3 SPWM法
SPWM(Sinusoidal PWM)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目前使用较广泛的PWM法。前面提到的采样控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SPWM法就是以该结论为理论基础,用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而和正弦波等效的PWM波形即SPWM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其输出的脉冲电压的面积与所希望输出的正弦波在相应区间内的面积相等,通过改变调制波的频率和幅值则可调节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频率和幅值。该方法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案。
1.3.1 等面积法
该方案实际上就是SPWM法原理的直接阐释,用同样数量的等幅而不等宽的矩形脉冲序列代替正弦波,然后计算各脉冲的宽度和间隔,并把这些数据存于微机中,通过查表的方式生成PWM信号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此方法是以SPWM控制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各开关器件的通断时刻,其所得的的波形很接近正弦波,但其存在计算繁琐,数据占用内存大,不能实时控制的缺点。
1.3.2 硬件调制法
硬件调制法是为解决等面积法计算繁琐的缺点而提出的,其原理就是把所希望的波形作为调制信号,把接受调制的信号作为载波,通过对载波的调制得到所期望的PWM波形。通常采用等腰三角波作为载波,当调制信号波为正弦波时,所得到的就是SPWM波形。其实现方法简单,可以用模拟电路构成三角波载波和正弦调制波发生电路,用比较器来确定它们的交点,在交点时刻对开关器件的通断进行控制,就可以生成SPWM波。但是,这种模拟电路结构复杂,难以实现精确的控制。
1.3.3 软件生成法
由于微机技术的发展使得用软件生成SPWM波形变得比较容易,因此,软件生成法也就应运而生。软件生成法其实就是用软件来实现调制的方法,其有两种基本算法,即自然采样法和规则采样法。
1.3.3.1 自然采样法[2]
以正弦波为调制波,等腰三角波为载波进行比较,在两个波形的自然交点时刻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这就是自然采样法。其优点是所得SPWM波形最接近正弦波,但由于三角波与正弦波交点有任意性,脉冲中心在一个周期内不等距,从而脉宽表达式是一个超越方程,计算繁琐,难以实时控制。
1.3.3.2 规则采样法[3]
规则采样法是一种应用较广的工程实用方法,一般采用三角波作为载波。其原理就是用三角波对正弦波进行采样得到阶梯波,再以阶梯波与三角波的交点时刻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从而实现SPWM法。当三角波只在其顶点(或底点)位置对正弦波进行采样时,由阶梯波与三角波的交点所确定的脉宽,在一个载波周期(即采样周期)内的位置是对称的,这种方法称为对称规则采样。当三角波既在其顶点又在底点时刻对正弦波进行采样时,由阶梯波与三角波的交点所确定的脉宽,在一个载波周期(此时为采样周期的两倍)内的位置一般并不对称,这种方法称为非对称规则采样。
规则采样法是对自然采样法的改进,其主要优点就是是计算简单,便于在线实时运算,其中非对称规则采样法因阶数多而更接近正弦。其缺点是直流电压利用率较低,线性控制范围较小。
以上两种方法均只适用于同步调制方式中。
1.3.4 低次谐波消去法[2]
低次谐波消去法是以消去PWM波形中某些主要的低次谐波为目的的方法。其原理是对输出电压波形按傅氏级数展开,表示为u(ωt)=ansinnωt,首先确定基波分量a1的值,再令两个不同的an=0,就可以建立三个方程,联立求解得a1,a2及a3,这样就可以消去两个频率的谐波。
该方法虽然可以很好地消除所指定的低次谐波,但是,剩余未消去的较低次谐波的幅值可能会相当大,而且同样存在计算复杂的缺点。该方法同样只适用于同步调制方式中。
1.4 梯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2]
前面所介绍的各种方法主要是以输出波形尽量接近正弦波为目的,从而忽视了直流电压的利用率,如SPWM法,其直流电压利用率仅为86.6%。因此,为了提高直流电压利用率,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梯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该方法是采用梯形波作为调制信号,三角波为载波,且使两波幅值相等,以两波的交点时刻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实现PWM控制。
由于当梯形波幅值和三角波幅值相等时,其所含的基波分量幅值已超过了三角波幅值,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直流电压利用率。但由于梯形波本身含有低次谐波,所以输出波形中含有5次、7次等低次谐波。
2 线电压控制PWM
   前面所介绍的各种PWM控制方法用于三相逆变电路时,都是对三相输出相电压分别进行控制的,使其输出接近正弦波,但是,对于像三相异步电动机这样的三相无中线对称负载,逆变器输出不必追求相电压接近正弦,而可着眼于使线电压趋于正弦。因此,提出了线电压控制PWM,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
2.1 马鞍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
马鞍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也就是谐波注入PWM方式(HIPWM),其原理是在正弦波中加入一定比例的三次谐波,调制信号便呈现出马鞍形,而且幅值明显降低,于是在调制信号的幅值不超过载波幅值的情况下,可以使基波幅值超过三角波幅值,提高了直流电压利用率。在三相无中线系统中,由于三次谐波电流无通路,所以三个线电压和线电流中均不含三次谐波[4]。
除了可以注入三次谐波以外,还可以注入其他3倍频于正弦波信号的其他波形,这些信号都不会影响线
电压。这是因为,经过PWM调制后逆变电路输出的相电压也必然包含相应的3倍频于正弦波信号的谐波,但在合成线电压时,各相电压中的这些谐波将互相抵消,从而使线电压仍为正弦波。
2.2 单元脉宽调制法[5]
因为,三相对称线电压有Uuv+Uvw+Uwu=0的关系,所以,某一线电压任何时刻都等于另外两个线电压负值之和。现在把一个周期等分为6个区间,每区间60°,对于某一线电压例如Uuv,半个周期两边60°区间用Uuv本身表示,中间60°区间用-(Uvw+Uwu)表示,当将Uvw和Uwu作同样处理时,就可以得到三相线电压波形只有半周内两边60°区间的两种波形形状,并且有正有负。把这样的电压波形作为脉宽调制的参考信号,载波仍用三角波,并把各区间的曲线用直线近似(实践表明,这样做引起的误差不大,完全可行),就可以得到线电压的脉冲波形,该波形是完全对称,且规律性很强,负半周是正半周相应脉冲列的反相,因此,只要半个周期两边60°区间的脉冲列一经确定,线电压的调制脉冲波形就唯一地确定了。这个脉冲并不是开关器件的驱动脉冲信号,但由于已知三相线电压的脉冲工作模式,就可以确定开关器件的驱动脉冲信号了。
该方法不仅能抑制较多的低次谐波,还可减小开关损耗和加宽线性控制区,同时还能带来用微机控制的方便,但该方法只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应用范围较小。
3 电流控制PWM
电流控制PWM的基本思想是把希望输出的电流波形作为指令信号,把实际的电流波形作为反馈信号,通过两者瞬时值的比较来决定各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实际输出随指令信号的改变而改变。其实现方案主要有以下3种。
3.1 滞环比较法[4]
这是一种带反馈的PWM控制方式,即每相电流反馈回来与电流给定值经滞环比较器,得出相应桥臂开关器件的开关状态,使得实际电流跟踪给定电流的变化。该方法的优点是电路简单,动态性能好,输出电压不含特定频率的谐波分量。其缺点是开关频率不固定造成较为严重的噪音,和其他方法相比,在同一开关频率下输出电流中所含的谐波较多。
3.2 三角波比较法[2]
该方法与SPWM法中的三角波比较方式不同,这里是把指令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进行比较,求出偏差电流,通过放大器放大后再和三角波进行比较,产生PWM波。此时开关频率一定,因而克服了滞环比较法频率不固定的缺点。但是,这种方式电流响应不如滞环比较法快。
3.3 预测电流控制法[6]
预测电流控制是在每个调节周期开始时,根据实际电流误差,负载参数及其它负载变量,来预测电流误差矢量趋势,因此,下一个调节周期由PWM产生的电压矢量必将减小所预测的误差。该方法的优点是,若给调节器除误差外更多的信息,则可获得比较快速、准确的响应。目前,这类调节器的局限性是响应速度及过程模型系数参数的准确性。
4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PWM [7]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PWM(SVPWM)也叫磁通正弦PWM法。它以三相波形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用逆变器不同的开关模式所产生的实际磁通去逼近基准圆磁通,由它们的比较结果决定逆变器的开关,形成PWM波形。此法从电动机的角度出发,把逆变器和电机看作一个整体,以内切多边形逼近圆的方式进行控制,使电机获得幅值恒定的圆形磁场(正弦磁通)。
具体方法又分为磁通开环式和磁通闭环式。磁通开环法用两个非零矢量和一个零矢量合成一个等效的电压矢量,若采样时间足够小,可合成任意电压矢量。此法输出电压比正弦波调制时提高15%,谐波电流有效值之和接近最小。磁通闭环式引
入磁通反馈,控制磁通的大小和变化的速度。在比较估算磁通和给定磁通后,根据误差决定产生下一个电压矢量,形成PWM波形。这种方法克服了磁通开环法的不足,解决了电机低速时,定子电阻影响大的问题,减小了电机的脉动和噪音。但由于未引入转矩的调节,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5 矢量控制PWM[8]
矢量控制也称磁场定向控制,其原理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Ia,Ib及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1及Ib1,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及It1(Im1相当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模仿对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实现对交流电动机的控制。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
但是,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以及矢量变换的复杂性,使得实际控制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论分析的效果,这是矢量控制技术在实践上的不足。此外.它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转子磁链在空间上的位置才能实现定子电流解耦控制,在这种矢量控制系统中需要配置转子位置或速度传感器,这显然给许多应用场合带来不便。
6 直接转矩控制PWM[8]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首先提出直接转矩控制理论(Direct Torque Control简称DTC)。直接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来控制,它也不需要解耦电机模型,而是在静止的坐标系中计算电机磁通和转矩的实际值,然后,经磁链和转矩的Band-Band控制产生PWM信号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最佳控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矢量控制的不足,能方便地实现无速度传感器化,有很快的转矩响应速度和很高的速度及转矩控制精度,并以新颖的控制思想、简洁明了的系统结构、优良的动静态性能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直接转矩控制也存在缺点,如逆变器开关频率的提高有限制。
7 非线性控制PWM
单周控制法[7]又称积分复位控制(Integration Reset Control,简称IRC),是一种新型非线性控制技术,其基本思想是控制开关占空比,在每个周期使开关变量的平均值与控制参考电压相等或成一定比例。该技术同时具有调制和控制的双重性,通过复位开关、积分器、触发电路、比较器达到跟踪指令信号的目的。单周控制器由控制器、比较器、积分器及时钟组成,其中控制器可以是RS触发器,其控制原理如图1所示。图中K可以是任何物理开关,也可是其它可转化为开关变量形式的抽象信号。

单周控制在控制电路中不需要误差综合,它能在一个周期内自动消除稳态、瞬态误差,使前一周期的误差不会带到下一周期。虽然硬件电路较复杂,但其克服了传统的PWM控制方法的不足,适用于各种脉宽调制软开关逆变器,具有反应快、开关频率恒定、鲁棒性强等优点,此外,单周控制还能优化系统响应、减小畸变和抑制电源干扰,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控制方法。
8 谐振软开关PWM
传统的PWM逆变电路中,电力电子开关器件硬开关的工作方式,大的开关电压电流应力以及高的du/dt和di/dt限制了开关器件工作频率的提高,而高频化是电力电子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它能使变换器体积减小、重量减轻、成本下降、性能提高,特别当开关频率在18kHz以上时,噪声将已超过人类听觉范围,使无噪声传动系统成为可能。
谐振软开关PWM的基本思想是在常规PWM变换器拓扑的基础上,附加一个谐振网络,谐振网络一般由谐振电感、谐振电容
和功率开关组成。开关转换时,谐振网络工作使电力电子器件在开关点上实现软开关过程,谐振过程极短,基本不影响PWM技术的实现。从而既保持了PWM技术的特点,又实现了软开关技术。但由于谐振网络在电路中的存在必然会产生谐振损耗,并使电路受固有问题的影响,从而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相关链接:http://www.bdtic.com/Tech/PWM/000.html

网友B:
贴个PIC汇编的软件模拟PWM

200ms调一次脉宽
一次变动0.4ms
周期为20ms
    list      p=16F54
    #include <p16f5x.inc>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FF & _HS_OSC

WIDE    EQU        11H
DO_200M    EQU        12H
TURN    EQU        13H
MID        EQU        14H
        ORG     0x1FF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ORG     0x000

;初始化
START    NOP
        CLRF    10H
        MOVFW    10H
        TRIS    PORTB
        CLRF    PORTB
        BSF    PORTB,3
        MOVLW    02H
        OPTION            ;8分频
        MOVLW    .206
        MOVWF    TMR0    ;定时400us
        MOVLW    .50
        MOVWF    WIDE    ;脉宽20ms
        MOVLW    .10
        MOVWF    DO_200M    ;200ms调整一次占空比
        MOVLW    .50
        MOVWF    TURN    ;初值为全占空
        MOVWF    MID
LOOP    ;0.4ms
        MOVFW    TMR0
        BTFSS    STATUS,Z
        GOTO    LOOP
LOOP1
        MOVLW    .206
        MOVWF    TMR0
        ;灭
        DECFSZ    TURN,F    ;
        GOTO    $+4
        BSF    PORTB,2
        MOVFW    MID
        MOVWF    TURN
        ;判断是否为20ms
        DECFSZ    WIDE,F
        GOTO    LOOP
        ;亮
        BCF    PORTB,2
        MOVLW    .50
        MOVWF    WIDE
        MOVFW    MID
        MOVWF    TURN
        DECFSZ    DO_200M,F
        GOTO    LOOP
        ;递减脉宽
        MOVLW    .10
        MOVWF    DO_200M
        DECFSZ    MID,F
        GOTO    LOOP
        BSF        PORTB,2
        BCF        PORTB,3
        GOTO    $

网友C:
沙发一个

一般用定时器产生,多用于控制步进电机。还可以根据占空比的不同可以控制功率的大小。

网友D:
很多单片机内置pwm,arm、DSP基本上都带

网友E:
其实可以搞半月谈,一个月实在是太长了。

网友F:
FPGA做PWM也很方便的呢

网友G:
支持下,听听所长与诸位的高见.

网友H:
这个专题要的,有好多实用的东西可谈.

    同意匠人的观点,搞半个月PWM,干脆叫"专题半月谈"。

网友I:
非常欢迎!

是的,搞半月谈!那样大家的积极性会更高
而且学的东西更多!

网友J:
万能的PWM

1.PWM通过数字的方式,滤波以后,可以产生任意信号,无论是正弦波还是直流信号,并且效率高,缺点是就是谐波大,但是现在都可以控制,有些高级音响都是D类放大的
2.现在PWM有几个方面应用多,工业上:直流交流电源,电机控制,民用上:D类音频放大器,
3.现在的PWM在8位机上也有了,例如51带的PCA,有些仪器上用它产生直流信号,而节省了DA芯片,然后这样利用单片机上都有的定时器构成AD,使得成本下降了很多.
4.DSP上带PWM的就要属TI的240系列了,电机,UPS,逆变电源,而且一搞这个东西,又会涉及到电力电子的东西,现在的很多微机继保,任意波形发生器,还有有的地方需要几千安电流的电源,都是用它搞的
5.请问为什么AC逆变电源在负载变化时,电压波形会有毛刺出现?

楼主:
PWM方面我不熟。请所长快显灵。

所长快显灵。急急如律令。

半月谈好是好,我需要志愿者帮忙。一个人弄不过来。

网友K:
志愿者

如果不嫌弃,我可以帮忙打打杂,

网友A:
一步步开始好

先讨论PWM原理:PWM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PWM,脉宽调制。
用通俗的话来描述,大概是这样的:一串标准的方波,如果方波的高电平的宽度是可变的(因为周期是固定的,所以也可以用低电平表达),从宽度为0(完全的低电平)到宽度为周期(完全的高电平),那么,就认为是PWM。

实现PWM的应用,PWM是数字电路里面的概念,起作用的是脉冲的宽度,不是脉冲的幅度大小。PWM控制的对象一般是模拟量,这是PWM应用极其广泛的原因:直接用数字方式控制模拟。

网友A:
PWM控制可以是开环的

如:作为DA输出、不需精确的电机调速、步进电机控制

也可以加上反馈形成闭环,如:开关电源、恒流控制

网友K:
其实

PWM其实是D/A输出的一种,很多单片机现在都把该模块集成在单芯片内。
它是D/A作一定分辨率的周期性线性变化,出来的电压值再经过RC等的平滑处理输出。而它的with就是通过改变输出的周期来得到我们想要的占空比。

这样的解析不知道合不合理。哈哈!!!

网友L:
VVVF原来是这样的啊,难怪电梯的干扰那么大

网友H:
回mannerfh

   PWM输出通常是改变了输出信号的脉冲占空比而不是改变输出信号的频率。正是因为输出信号的脉冲占空比的变化,使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发生变化,完成类似DA的功能。

网友H:
先给个21IC站内找到的PWM电机调速电路

    这就是硬件产生PWM信号输出的典型电路

楼主:
那利用单片机的PWM发声的可能性有多大?

播放声音文件。

网友M:
PWM驱动产生音乐

利用单片机驱动蜂鸣器产生音乐倒是有人再做

但是,利用蜂鸣器来模拟人说话的声音,似乎没有听说过哦。

网友K:
补充

    在我之前的讲述中,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14547462.pdf

网友K:
增加一点

    在我之前的讲述中,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14635286.pdf

网友K:
再说说

    在我之前的讲述中,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14810449.pdf

网友K:
发了好几次,才弄上来

    在我之前的讲述中,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14946240.pdf

网友K:
怎么发不上来啊,郁闷了

    发了好多次怎么传不上来呢。郁闷。
    在我之前的讲述中,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141138402.pdf

网友K:
又来了

    在我之前的讲述中,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141338615.pdf

网友K:
    在我之前的讲述中,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14166268.pdf

网友N:

4)常见带PWM的MCU
5)MCU:PWM的应用问题:位数、精度、稳定度

市场上常见超过10位的pwm 价格又在.10元以内都有谁家的.想现实10位的DA

网友K:
kaq

    之前,我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154412625.pdf

网友K:
为什么

我发了好几次,为什么贴子发不上来呢???

网友H:
回emailli

   不是用蜂鸣器产生音乐,是扬声器(俗名小嗽叭),理论上用PWM的确能讲话的,效果应该跟"文曲星"PC505的效果差不多,听得出是电脑发声,不是真人发声。
看过一本PDA维修的书上列出MC68XX龙珠芯片做的PDA,就用PWM的输出驱动三极管推动扬声器发声。这种应用现在都过时了。因为其效果实在太差。

网友H:
回mannerfh

   PWM作DA的确可行,见过别人的PCB板上有此设计,用PWM输出滤波,再用LM324进行幅度调整,就能输出满足需求的模拟量,用的是STC12系列单片机,我估计设计者是为了用这芯片的硬件PWM吧,才选择它的。

网友M:
小喇叭有可能

不过声音的确很差。

PWM做DA的确可行,并且在低成本的方案中还很不错。

我们公司的仪表输出4-20mA就都是用PWM控制输出的。

不过输出电路并不是那么简单,需要一个达林顿解法的两个三极管,以及一个反馈控制用的运放。

不过这种做法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是 输出响应速度不够快

第二个是 输出存在较大的温度漂移和时间漂移。

通常专用的DA芯片只有25ppm的漂移。而此电路我们目前做的最好的情况也大概有90ppm的漂移。

网友O:
回复pwm的讨论

在用单片机的pwm做A/D输出时,总是感觉在滤波和驱动能力方面有些问题,不知道那位高手能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P:
也说说俺用过的PWM

我认为PWM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东东。现在很多单片机都集成了PWM功能,如果没集成用软件也比较容易模拟。以下是我用过的PWM
一,DA 功能,PWM就是一个巧妙的DA,对PWM波形进行积分,就可以得到占空比成正比的电压
   1,直流电机调速。我们知道直流电机速度随着电压不同而变化的,单片机输出PWM波形,然后通过驱动电路驱动电机,通过调节占空比得到不同的电压,故电机速度进行变化
   2,改变LED等亮度,曾经做过一个LED点阵牌,要求亮度可调节。我用的方法是调节每行点阵的导通时间来改变亮度,其实用的时就PWM原理
二,语音功能。其实还是DA功能
   用PWM的确可以生成语音,曾经用SUNPLUS做过语音讲话计算器,这个东西大家几乎都见过,上面的声音就可以用PWM生成,当然SUNPLUS集成了语音功能。我们知道语音波形是比较复杂的,通过参考SUNPLUS硬件集成原理,在没有语音集成的单片机上自己可以用PWM生成任意波形,比如生成正弦波:把正弦波一个周期电压对应的PWM占空比数据做成一个表格,然后在做一个PWM软件驱动程序,留出一个接口,这个驱动程序的功能就是把接口数据转换成对应占空比的波形,然后以一定频率查表,然后把数据丢到这个接口,就可以输出正弦波了,当然单片机IO需要加上积分电路
三,省电功能
  曾经做过一个产品,带红外接收,不过要求低功耗,大家知道红外接受头静态电流很大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办法是用一个IO控制红外接收头,比如打开红外接收头50ms,关闭450ms ,这样耗电就会变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四,调制波
    比如红外通讯中,数据的传输都要经过调制,利用PWM进行调制很容易实现

网友Q:
PWM方面我不熟。请所长快显灵。

网友Q:
PWM控制可以是开环的

网友R:
建议所长

把PWM工作与双积分A/D工作对比,这样才可以让众网友理解更深刻。

网友S:
路过 我比较关心 CPLD FPGA 生成PWM

网友T:
这个题目有味道,争取半个月脱忙

网友U:
匠人找到个帅才了!

这样的活动,实在是太棒了。让不让我们“盗版”呀?

网友V:
PWM方面我只做过LED背光的调节

其他的还没有用到

网友W:
关注中ing...

PWM我只弄过模拟的,以前大概花了1个月时间摸索过,对驱动及输出部分有所了解。 关注单片机的PWM处理方法。。。

网友K:
郁闷了

前天发了N次,也发不上来!
    之前,我把占空比和周期混在一起了(古道热肠也帮我指出来了)。
    在我用过的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中,是D/A的一种。大致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计数器,两个16位的比较器。其中,一个比较器用于控制占空比(比较器1),一个用于控制一个脉冲的周期。
    运行时,计数器自动加一个步长(可设置,相当于加几是自己定),输出D/A值。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1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开始输出低电平
    在当计数器的数与比较器2中的设定值相等时,则计数器重要开始计数,下一个周期开始。
     输出的电平在经过RC滤波平滑处理后,输出。
     图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发,就用文件的形式发了,请高手指点,下次改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3102341759.pdf

网友X:
PWM波实现..

PWM波软件实现很容易,用循环程序可以实现所有不同的PWM波.
如果要用硬件来实现的话,就可以用555定时器来实现
总而言之,PWM波的实现只要能够输出各种占空比的方波即可

网友Y:
这个论题很好,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Z:
PWM..

呵~哪位用PWM做音频有经验指导下哦..

小弟要用PWM驱动扬声器,基于SPWM原理..

前段时间做出单频音来了..500HZ.1000Hz.2000Hz等..
用录音软件录下后,发现谐波成分存在,我是用16K的采样率(PWM周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喇叭发出的声音包含有16K的载波频率...听起来噪音很严重..

有点郁闷.. 我后面没加滤波的,直接占空比变化的PWM接喇叭(利用喇叭的感性)

网友H:
大家多说说具体如何用的吧。

   我现来开个头,我做过单片机的PWM输出控制LED亮度的试验。
1、选用单片机 P89C51RA2 DIP40封装
2、硬件架设,将P89C51RA2替换ME5103仿真器的8031单片机,并在P14引脚串联电阻后接一发光二极管到VCC.
3、实现功能:发光管由亮变暗,短暂停顿后,由暗变亮。
4、软件源代码: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bool bit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sbit c_PWM_LED = P1^4;
sfr CCON = 0xD8;
sfr CMOD = 0xD9;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bit CR = 0xDE;

sbit c_MCBoard_LED = P1^4;
#define c_MAX_PWM_Value      0xFE
#define c_Min_PWM_Value      0x02
#define c_StepValue          0x01
#define c_DelayCount   0x100
void TestPWMLED(void)
{
    ulong ulCount;
    uchar ucTempValue;

    CMOD = 0x02;
    CL = 0x00;
    CH = 0x00;
    CCAP0L = 0x10;
    CCAP0H = 0x10;
    CCAPM0 = 0x42;

    CCAP1L = 0x10;
    CCAP1H = 0x10;
    CCAPM1 = 0x42;

    CR = 1;
    ucTempValue = 0;
    while(1)
    {
        while(1)
        {
            if(ucTempValue < c_MAX_PWM_Value)
            {
                ucTempValue += c_StepValue;
            }
            else
            {
                break;
            }

            CCAP0H = ucTempValue;
            CCAP1H = ucTempValue;

            for(ulCount=0; ulCount<c_DelayCount; ulCount++)
            {
                ;
            }

        }

        for(ulCount=0; ulCount<0x10000; ulCount++)
        {
            ;
        }

        while(1)
        {
            if(ucTempValue > c_Min_PWM_Value)
            {
                ucTempValue -= c_StepValue;
            }
            else
            {
                break;
            }
            CCAP0H = ucTempValue;
            CCAP1H = ucTempValue;

            for(ulCount=0; ulCount<c_DelayCount; ulCount++)
            {
                ;
            }

        }

        for(ulCount=0; ulCount<0x10000; ulCount++)
        {
            ;
        }

       }

    while(1)
    {
        for(ulCount=0; ulCount<0x1000; ulCount++)
        {
        }
        c_PWM_LED = 0;
        for(ulCount=0; ulCount<0x1000; ulCount++)
        {
        }
        c_PWM_LED = 1;
    }
}

网友AA:
好,好题目

网友AB:
俺只对用PWM做步进电机细分感兴趣……

网友AC:
Microchip 16bit会上,就是有个pwm音频演示

不过重点是介绍软件滤波

网友AD:
脉冲调制

pwm就是脉冲调制,通过调制高(或低)电平所占脉冲周期的时间(占空比),
来控制输出的接通时间,以达到功率控制.一般的开关电源都是使用此原理
来稳压的.还有白光LED使用PWM来控制功耗.

网友AE:
PWM 挺有意思

之前用STC12系列的一款芯片,用到了它的AD采样和PWM输出
AD采回热敏电阻的电压变化,然后改变占空比控制风扇启动~
但不能完全实现PWM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这是为什么?

网友Y:
没实际应用过。PWM很有意思,但感觉也很深奥!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楼: PWM实现方式用很多种,下面是从网上找来的

几种PWM控制方法

看了“农民讲习所”老师的这个帖子,发表如题感慨!^_^

网友D:
目前俺只对用DSP生成SPWM做逆变电源感兴趣……

网友AF:
用单片机做降压型开关电源!

用单片机做降压型开关电源!
目前在用单片机做锂电充电器,用PWM控制MOS管恒流给电池充电,从100mA到1A可调,很好用.8位的ADC电流精度可以控制在20mA.

网友AG:
re:

pwm在电机调速上用的比较多,通过控制mos管的导通时间,调节电机的电压,从而达到控制电机速度,不过控制曲线不是怎么平滑。

网友H:
PWM电机调速的缺点

 速度是调下来了,力矩也损失不少,大家有何良策,我们现在都用大功率电机和机械减速器来补偿这种损失。

网友AH:
用PWM做步进电机细分可以改善电机转动的平滑性

用PWM做步进电机细分可以改善电机转动的平滑性,且做上细分力矩反而会增大的,网上很多相关的资料,但如何生成一份好的细分及调速表很很重要~

网友AI:
求学

小弟,也在自己实验PWM 希望能得到高人的指点。
十分感谢!!
如有相关的资料请给小弟发一些zhenyongan2008@163.com
十分感谢

网友F:
点刹式如何?

如:全通或**十%的PWM情况下,先正通5ms,再反通2ms等等

网友AJ:
力矩的损失可以通过闭环来解决

网友AK:
MCU的PWM

1。直接应用PWM模块,不同MCU有数种PWM波形,按模式应用简单,而且PWM模块
   一般都带RC处理部分。
2。使用I/O口模式,任意定义自己需要是的占空比。
数字信号直接驱动其实效果还是看等效面积,这与积分后的信号是一个原理。。
在频率较大情况小可以等效于积分的效果,比如PWM信号控制LED的亮度,周期10MS左右的PWM信号控制外部不需要加积分电路

网友AL:
走南闯北

三,省电功能
  曾经做过一个产品,带红外接收,不过要求低功耗,大家知道红外接受头静态电流很大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办法是用一个IO控制红外接收头,比如打开红外接收头50ms,关闭450ms ,这样耗电就会变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这么做不会错过按键吗?

网友AM:
模拟PWM输出控制LED灯的10个亮度级别(C51)

/********************************************************************************************
* 文 件 名:test017.c
* 功    能:模拟PWM输出控制LED灯的10个亮度级别。
* 硬件条件:1.CPU型号:AT89S52
*           2.晶振:12.000MHz
*           3.用跳线帽短接LED11__P1.7
*             用跳线帽短接LED10__P1.6
*             用跳线帽短接LED9__P1.5
* 说    明:要改变LED灯的显示亮度,可以使用PWM输出控制。在一定频率的方波中,调整高电平和低电平
*           的占空比,即可实现。例如用低电平点亮一个LED灯,假设把一个周期分为10个时间等份,如果
*           方波中的高低电平占空比是9:1,这时就是一个比较暗的亮度,如果占空比是5:5,就是一个中间
*           亮度,如果高低电平占空比是1:9,这时就是一个比较亮的亮度,高低电平占空比为10:0时,灯
*           是灭的,高低电平占空比为0:10时,灯最亮。
*           在本实验中,我们将定时器2的溢出定为1/2000秒,每10次脉冲输出一个200Hz频率。这每10次
*           脉冲再用来控制高低电平的10个比值。这样,在每个1/200秒的方波周期中,我们都可以改变
*           方波的输出占空比,从而控制LED灯的10个亮度级别。
*           注意:为什么输出方波的频率我们选择200Hz这么高呢?因为如果频率太低,人眼就会看到闪烁
*                 感觉。一般起码要在60Hz以上感觉才好点,120Hz基本上看不到闪烁,因此我们选择200Hz,
*                 人眼将看不到闪烁,只能看到亮度变化。
* 作    者:POWER
* 日    期:2006年12月12号
* 斯凯科技主页:www.armsky.net
* 龙图开发网:http://www.longtoo.com
*********************************************************************************************/
#include "reg52.h"                               // 包含头文件

/* 与编译器无关的数据类型定义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                //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typedef float              fp32;                 //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typedef double             fp64;                 //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定义位变量 */
sbit P1_7 = P1 ^ 7;                              // 控制LED11
sbit P1_6 = P1 ^ 6;                              // 控制LED10
sbit P1_5 = P1 ^ 5;                              // 控制LED9
sbit P1_2 = P1 ^ 2;                              // PWMDAC输出,用户可以在PWM测试点上用万用表测量

uint8 scale_0;                                   // 用于保存占空比中输出0的时间份额,总共10份

/********************************************************************************************
* 函数名称:Timer2_Server()
* 功    能:定时器2溢出中断服务程序。1/2000 秒中断1次。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2_Server(void) interrupt 5
{
  static uint8 tt;                               // tt用来保存当前时间在1秒中的比例位置

  TF2=0;

  tt++;
  if(tt==10)                                     // 每1/200秒整开始输出低电平
   {
     tt=0;

  if(scale_0!=0)                              // 加入该句的目的是避免灭灯时发生闪烁
   {
     P1_7=0;
       P1_6=0;
  P1_5=0;
  P1_2=0;
   }
   }
  if(scale_0==tt)                                //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高电平
   {
     P1_7=1;
    P1_6=1;
  P1_5=1;
  P1_2=1;
   }
}

/********************************************************************************************
* 函数名称:main()
* 功    能:模拟PWM输出控制LED灯的10个亮度级别。LED9~LED11将同时依次产生10个级别的亮度。与此
*           同时,用户可以用万用表在ARMSKY-51Easy教学实验开发板上的PWM测试点进行测量观察。
*********************************************************************************************/
void main (void)
{
  uint16 n;

  RCAP2H =0xFE;                                  // 赋T2的预置值,溢出1次是1/2000秒钟
  RCAP2L =0x0C;
  TR2=1;                                      // 启动定时器2
  ET2=1;                                         //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死循环
   {
     for(n=0;n<50000;n++);                    // 每过一会儿就自动加一个档次的亮度
  scale_0++;
  if(scale_0==10) scale_0=0;              // 当档次达到10后,归0
   }
}

相关链接:http://www.longtoo.com

网友P:
回73楼

省电功能
  曾经做过一个产品,带红外接收,不过要求低功耗,大家知道红外接受头静态电流很大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办法是用一个IO控制红外接收头,比如打开红外接收头50ms,关闭450ms ,这样耗电就会变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这么做不会错过按键吗?

   红外接收头周期性高电平,周期做的要小一些,必须比遥控器发码周期小很多,这样当有红外线发过来的时候就不会漏掉,如果发现有红外线,单片机就使接收头全部有效,当全部接收完毕,再使红外接受头处于省电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AL:
哦,多谢走南闯北

网友:
有计数器的单片机都可以产生不同的PWM

网友AN:
还好啊

频率,分辨率呢?

网友AO:
对75楼的提问

对你的程序小弟有几处不明白,还望指点
1.if(scale_0==tt)                                //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高电平    ???????

2.static uint8 tt;                               // tt用来保存当前时间在1秒中的比例位置          1秒是怎么回事

3.scale_0 怎么没有初值

4.在每个1/200秒的方波周期中,我们都可以改变方波的输出占空比,那占空比是怎么改变的呢

网友AP:
嘿嘿

PWM方式发人声似乎是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而且似乎一致在说这个办法不行。在下切以为讨论套笼统,结论太粗率啊!

PWM能不能发声?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是可以达到Hi-Fi指标的。

网友AQ:
数字PWM产生基本上都是2个计数器

数字PWM产生基本上都是2个计数器
外面一个计数器对整个PWM周期计数,里面的计数器计数高/低电平的个数.
设定PWM周期和占空比就可以产生一定占空比的PWM~~
如果要改占空比,把里面那个计数器的计数上限改了就行,改周期则直接改周期计数的上限~~
如果是硬件PWM那就更简单,直接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AR:
哪位大虾讲讲用PWM对单项异步交流电机的调速

哪位大虾讲讲用PWM对单项异步交流电机的调速

网友AS:
回复一下

除了调占空比以外,还是可以调整输出频率

网友AT:
我做过pwm发音,16k,8位

共有0-9十个数字语音,暂时为固定三位数报号,可以用下载器编程语音信息,下载到语音报号器中,采用高频率pwm合成语音,现在格式为16k,8bit语音。可以作为公共身份报号,在出租等行业载入车载台中使用,触发端为车载台手柄,按动后报号,手抬起也报一次号,时间大约400ms
只是音质不是太好,清晰度还可以
相关链接:http://www.**/blog/JYTZ9988/14838/message.aspx

网友AU:
16k8bit的PWM音质应该是相当的好了。

网友AV:
RE

这个专题好,支持!积极参与!

网友AW(2007-10-04):
恩,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AX:
555可以实现吗?

在这个方面我也是不懂啊?上个学期好像接触了这个脉宽控制咯,好像C语言也可以控制啊。。。。

网友AY:
网上资料太多,不知看哪些...

又难找到自己实用的PWM料,PWM应用太广啦...

网友AZ:
我做过 三相异步电机 的闭环控制

用 AD 的dsp 汇编做的。做了两种 PWM: SPWM (Sinusoidal PWM) 和SVPWM (Space Vector PWM). 理论上, pwm 可以产生任何波形,语音自然不在话下,只要硬件支持。其实我认为,如果我把我的程序稍微改动,装入语音波形数据,可以直接驱动音箱发音。

网友BA:
似乎很多音频D/A就是1bit的 ,实际也就是PWM吧。

网友BB(2007-12-03):
小型直流电机调速电路

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路,这块电路板IC被擦掉了,它的3.7.9脚是接地4.6.9接可调电位器,1.8.14脚为空.11脚接输出到一个小三极管最后由2N3055管输出控制马达,12脚电源正.共为14脚IC.

网友BC(2011-11-01):
大虾做语音时,记得用过什么样的软件把人声转换成C代码,可不可发我的邮箱1197045649@qq。com谢谢

网友BD:
又见所长好贴,顶~~~

网友BE(2014-12-28):
引用 网友P:
我认为PWM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东东。现在很多单片机都集成了PWM功能,如果没集成用软件也比较容易模拟。以下 ...

帖子比较久了,前辈是如何把红外接收头的信号接住的,又必须做到低功耗,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