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在串行多机通讯时的协议如何?

楼主(2007-08-31):
    在串行多机通讯时,我用串行方式3,但在通讯时定不一个好的协议,我现在定的是主机给某一从机发送一个地址,从机收到后返回主机一个确认数据,然后主机确认后在给这个从机发送数据;这样多个从机的时候感觉很麻烦~~~~不知大家有没好的办法啊?

楼主:
还有我各从机都加了二极管(1N4148)反而不行了!

    不加二极管就可通讯,奇怪的?

网友A:
发送时直接一次过:地址、数据、校验

错了再重发。

楼主:
不错~~比我想的简单

    校验以前都没用过!呵呵!知道用CRC,可惜没怎么用过,能给个经典的程序吗?

网友B:
直接异或就好了

这种称为BCC校验可以代替CRC校验的,只是做协议的时候除了协议的头和尾为STX和ETX为HEX外,其他可以设置为ASCII,可以防止中间出现和STX一样的字节。校验出错,或者STX接受出错,那么要求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