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时间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1-03):
这是一个USB供电的电压测量电路,输出端OUT输出的电压信号中带有50Hz工频干扰很严重,如果输入端测量干电池的电压就没有工频干扰,那位能提出一点解决的方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在J1的1脚接10uF电容到电路的地试试看。

楼主:
谢谢00 效果很好

我之前也是想到的加电容,不过我是加在了U4B、U4C的输入端了,而且是0.1uF的,效果不好。但是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加了10uF的电容后,就没有工频干扰了?是因为加入电容后整个电路对于工频的输入阻抗降低的原因吗?00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呢?非常感谢你!

网友B:
J1的1脚干脆直接接地算了

楼主:
ljm810010 不能接地的,这个是电压表,测量的是相对电压啊

网友A:
主要是因为共模电压干扰,两个系统之间地不统一

的确如4楼所说,干脆将J1的1脚直接接地,然后电阻分压,只使用一个运放(甚至根本不用什么运放,直接送给DAC)。
测USB的5V输出不用搞这么复杂,直接电阻分压挂上去就满足你的精度要求了。

楼主:
在请教一下00

按照00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我把电容接到J1的2端,OUT端输出的全是干扰信号。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呵呵,居然和00同时发帖

的确是共模干扰,因为这个电路是一个浮地的设计,是不是因为共模抑制比太低了?但是为什么加个电容就消除干扰了呢?

网友A:
这是因为两个地之间存在着很强的50Hz共模干扰(可能会上百V

这么强的共模电压会让运放输入级超过工作范围。
在两个地之间连接一个10uF的电容,就可以将50Hz的共模电压大大降低。

如果将电容接在2脚,只要电源内部的滤波电容够大的话,理论上也是可以的。通常选择接地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