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声音硬件解决方案

楼主(2009-01-03):
本人做某种电子产品,需要播放声音,具体要求:
mcu主控,用一个rom来存放声音,串行或并行都可以,容量不大,4兆/8bit/16bit以内。但必须有4通道以上可以同时播放,而且反应时间不能超过20毫秒,就是说我要他放那段就放那段,停哪段就停哪段,1~4个声音同时播放也可以,能调节音量。功耗体积等都不是问题!(但不能叫我去开发个专用芯片)

原来用6295,但这个ic寻址只有64K太小了。想用mp3解码电路来代替,但不知道mp3解码芯片能不能实现上面的功能(多通道同时播放)。也找到一些台湾厂商内部的datasheet,但大陆找不到销售渠道。求高人指路!

楼主:
补充

使用的mcu不是AVR也不是ARM,没有DMA控制电路,也不能为这个解码IC来传送声音数据,只限于控制命令。

网友A:
lpc2101+at45db161

lpc2101+at45db161,4路PWM放音

网友B:
6295超过64k地址可另加i/o线选择

网友C(2010-11-13):
楼上的楼手,请问如何用pwm播放?

网友D:
有专门的语言IC。24通道都没问题。
软件语音压缩,IC内部语音解码
可以联系我。。

网友D:
有专门的语言IC。24通道都没问题。

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