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下PS2鼠标的实验

楼主(2009-01-04):
鼠标接单片机,然后转发给电脑。。问题出来了,初始化都通过了的 也可以正常动,就是不一会就鼠标就死了。。 缓冲区并没有溢出,不知道电脑是认为接到错误的数据死掉了还是接收到的数据之间超时而出错的。。请教做过的指点下

楼主:
请教

不知道电脑主机接收PS2数据有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A:
估计是单片机忙死了

楼主:
回LZ

数据还是正常接收并发送给主机的,只要你重新启动下主机就又可以动了,真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B:
找PS/2文档仔细看,把相关信息通过串口发电脑跟踪

要会用工具,

网友C:
估计是断章取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