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化问题

楼主(2007-09-01):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AT89S52驱动一个DDS,而DDS的电压是3.3V,怎么才能找到一个方便的方式是二者之间可以通信

网友A:
单向的话,电阻分压,双向的话,使用电平转换IC或者串联电

楼主:
请教使用那些IC芯片,245吗?

网友B:
如果需要一定能量的话,可采用7406或07

网友C:
可以用74hc245/244

要用hc 的哟!!!单向用244,双向用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