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7705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9-02):
大家好!
小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指点.

在ad7705进行采集的过程中,系统有个1ms 定时中断
定时中断中有如下语句: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eing 1
{
  关中断
  1ms 的定时设置
  if (aFlag==1)
    a++;
  if (bFlag==1)
    b++;
  if (cFlag==1)
    c++;
  if (dFlag==1)
    d++;
  开中断
  }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中断会不会影响ad 7705的采集?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吧?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好菜?

高手都不屑回答?

楼主:
郁闷呀!

是不是我说得不够明白吗?

楼主:
继续顶

我想知道的是在单片机读写AD7705的寄存器的时候,突然来了个中断
会不会导致数据出错?我不想在读写寄存器的时候关掉中断!

网友A:
?

都不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真的?
还有你只给一个中断函数,别人能看出什么?!

楼主:
re:guoqi

或许我说得不清楚吧。我的系统中有个1ms的定时器,这个定时器是一开机就启动的,我通过这个1ms的定时器来构建四个1s的软件定时器。由于1ms的定时是一直开着的,假如mcu在读ad7705的寄存器或写寄存器的时候,突然来了个1ms的中断,请问这个中断会不会影响ad7705de读写?

楼主:
re

就像24c02那样,用软件模拟i2c的时候,在读写24c02的时候一般都把中断关调。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就像当年我问那些软件的同事一样。

实际上你只要在主函数里面做好了调用程序,1MS定时中断对它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