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电参数仪与计算机通信

楼主(2009-01-05):
电参数仪与计算机通信,测一次数据自动存入电脑,电脑里设置数据界线,超过界线数据向外报警,如何实现?

网友A:
计算机编个应用程序。通过接口连接电参数仪

网友B:
看看手册

 读读协议,自己编个程序就ok。

网友C:
你是要做上位机软件,还是。。。

你是要做上位机软件,还是电参数仪啊
上位机软件的话你得晓得电参数仪的通讯协议...

楼主:
软件硬件都要做,但不懂从那做起

楼主:
电子镇流器综合分析仪UI2000,电脑接口是9针串口的

电子镇流器综合分析仪UI2000,电脑接口是9针串口的
如何设计上位机软硬件

楼主:
UI2000通过RS-232c与电脑联机,可以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