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发现霍尔器件还有休眠时间?

楼主(2007-09-03):
项目中需要检测一个脉冲信号,朋友推荐了一个霍尔传感器allegro的3212,实际应用中发现老师漏掉一些脉冲,后来仔细看了datasheet,赫然发现,3212以45ms为一个周期,其中只有45us为检测状态,其余时间都在睡觉啊。我们的脉冲信号周期小于45ms,这就难怪了。。。

拜托熟悉霍尔器件的朋友推荐一款不休眠的,体积小的,3v或者5v的霍尔器件,呵呵~~

网友A:
可能是固定磁铁的是导磁材料

楼主:
不是的

A3212数据手册上写着的,

这东西在每45ms周期内只工作45us,其余时间都在睡觉。生产商应该是为了降低功耗这么做的。

网友B:
这个型号是供电池供电产品用的

网友A:
那你用3144或3141都可以

楼主:
感谢楼上

314X系列已经被A110X系列取代。

不过对您说的“可能是固定磁铁的是导磁材料”这句话很感兴趣,我们用的是稀土磁铁,并且如您所说固定在铁质材料上,铁应该算是导磁材料吧,这样做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很想听听您的解释,谢谢!

网友A:
很容易产生误动作,这样就得要求你,要将HALL离的远一点

HALL的灵敏度越高就离磁铁的距离就要越远。

楼主:
谢谢!

明白您的意思了,是导磁材料将磁力线延伸到其它更远的地方了。

至于hall器件与磁铁的距离,我们使用中感觉也就离个3~5cm已经达到极限了,再远hall就不动作了。您在使用中,两者一般相距多远?

楼主:
再添俩问题

1,如何确定磁铁的南极与北极?单向霍尔大多只对南极到北极的磁力线感应。

2,霍尔的operation points对磁力线的强度要求并非越大越好?因为手册上有个参数是磁强度的最大值。例如:

Limits
Characteristic Symbol                          Min. Typ. Max. Units
Operate Points BOPS South pole to branded side –   42   70    G
BOPN North pole to branded side                -70  -48  –    G
对于上面一组参数,从南极到北极的磁场强度,如果大于70G,会对霍尔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呵呵,周末也来看看有答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