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检测有比较可靠的方案吗?

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网友A:
是锂电池吗?

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用一个芯片记录充入和输出的电量。

楼主:
那样很准吗?电池不用它,时间一长不是也会没电吗?

网友B:
了解一下手机的充电原理,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专用芯片

用单片机控制,很准的

网友C:
美信和TI都有专门的电量计IC

网友D:
准确的计量必须用专用芯片

原理是电流积分。

网友(2008-04-14):
一般都有什么芯片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