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400多k做单片机的晶振?

楼主(2007-09-03):
电容接了多大的?
如果要接电阻,要并联多大的电阻?
谢谢

网友A:
电阻要看要求,单片机不同应该不同

例如10M电阻

电容和频率有关系
如果频率要求很严格,那就要选择了,和晶振,线路板的分布电容有关系.
要求不高,10P到20P,随便接一个就好了
只要起振没有问题就好

网友B:
re

455K至少要接100P以上的電容,不是10P,20P

楼主:
romond是自己用过还是估计的

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实际使用经验

网友A:
4楼 这个数据怎么来的?

你这个数据怎么来的?
有些单片机有一定的要求,比如指明要20P
如果没有,电容的作用就是让晶体能很好的起振并振荡稳定
电容大小对其振荡频率有微调作用

我用25M的晶体振荡器,用20P的电容可以
1M的也可以用20P
32K的也可以用20P
我都用过,而且没有问题

你这个"455K至少要接100P以上的電容,不是10P,20P"怎么讲,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C:
同样32.768K晶振,有的要求是12P,有的要求是100P,还是看晶振

网友D:
看单片机手册

看单片机手册是否有要求?

网友E:
要看楼主说的是晶振还是陶瓷振子

400多K的晶振还着实不好找

楼主:
回8楼

确实是陶瓷的
能用在单片机的晶振上吗?

网友E:
完全可以

两个电容用220P--470P,试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