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9110与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2009-01-05):
哪位同志用过电机驱动芯片LG9110?我看了一下资料,说LG9110的输入端可以和CPU直接连接,但是我用单片机的两个IO口连到LG9110的两个信号输入端,根据LG9110的特性,两个信号输入端电平一个为高一个为低时,可以驱动电机,而当我置单片机两个IO口的电平一高一低时,高电平IO口也为低,断开连接,IO口就是高,是不是单片机和LG9110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A(2012-10-27):
我也遇到了、应该是IO的驱动能力不够,加上拉试试,我是配置为推挽输出的

网友B(2013-10-21):
我一直用,可能是驱动不够,可以加上拉电阻,再不行找3楼要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