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怎么把函数封装

楼主(2009-01-05):
  我也知道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到一个点c文件里面;还是希望大家说说怎么把常用的函数定义到头文件里面;不知道我的说法大家听的懂不;呵呵。比如分成几个c文件啊~~

网友A:
头文件最好不要定义函数

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楼主:
回楼上

那使用头文件有什么好处呢;那你对keil项目管理有什么心得呢?怎么使用自己以前写过的一些可以使用的程序呢?

网友B:
把每个模块写成对应的C和H文件,使用时复制.c和.h文件

网友A:
一个C对应一个H

网友C:
一堆c对应一个h文件

应该是每个函数一个c文件,然后功能相关的对应一个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