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点之前请解决AD9851

楼主(2007-09-03):
由于它只有贴片的,于是我把它用导线把这些脚加长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5点之前一定要解决哈哈

网友A:
应该可以

楼主:
原理图

一直调试不出来,那位知道原理图

网友B:
不要加得太长了. 太长可能会导致分布电容增大,信号变形

网友C:
看题目像领导布置任务

速度和精度要求不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