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系列EEPROM应答位问题哪位说说

楼主(2007-09-03):
我用的是24c02b,以单字节方式写,不取应答位。我写两个以上字节就不行了。如果取应答信号才可以实现。但是我只是取应答位而已没有做任何处理啊!不明白啊!取应答程序如下:

*返回错误标志,ErrorBit=SDA,为1错误,0正确
bit TestAck()
{
    bit ErrorBit;
    SDA=1;
    SCL=1;
    ErrorBit=SDA;
    SCL=0;
    return(ErrorBit);
}

网友A:
应答脉冲必须有...

它是时序的一部分...

网友B:
是不是数据总线还是忙线中

楼主:
谢谢

多次实验后 终于高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C:
你不能把人家整体分开了

网友D:
看看IIC协议吧,别在瞎折腾,出力不讨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