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液晶那么难搞!!!

楼主(2007-09-03):
我用320X240的单色液晶时
把排线搞的稍稍长了点(1.5M)就开始乱码;当真没法字用罗,上拉也没用;
总不能加上驱动片子啊
谁遇到这中情况吗?

网友A:
脆弱也不是难搞呀

脆弱就细心点,用心点,耐心点撒

网友B:
这样试试:

1、把线加粗。
2、把线掰开。
3、降低刷新速度。

网友C:
线太长

用这么长的线带液晶片,不合适。

可以考虑把处理和显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