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图片,怎么这样显示啊!

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楼主:
那位高手能指点下,可能出在那里问题?240128的液晶

网友A:
好象没初始化 或者你送全 0XFF 或 0X00 看是否会全黑或全部白

楼主:
好的,我试试,不过我是有初始化的

网友B:
要么就是数据送错了地方

很明显,显示星星点点,就说明显示区域所对应的内容是随机的!

网友C:
有乱码显示,说明初始化正常!

  你取数据方向错误~!要注意取模方向!

网友D:
估计是显示数据没写进去.

网友E:
RE

说说你用的是什么型号呀?什么厂家的?

网友F:
数据肯定没写进去

网友G:
初始化不成功

很明显,初始化指令不正确..

楼主:
问题找到,但不知道具体原因

问题找到,但不知道具体原因,换了一块电路板显示几正常了,但电路板上WR RD这个脚不稳定,好象不受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
应该初始化了

但你发的数据有错,或者说你的时序可能有错

网友I:
初始化时你肯定没有清屏

楼主:
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J:
以前用st7920调试“并行”操作时,。。。

若没有同步好,导致时序错乱,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K:
12864,注意数据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