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式地板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楼主:
能具体点吗,谢了

能具体点吗,谢了

网友A:
轻触开关配合弹簧及限位装置即可

    该方法便宜、电路简单但机械结构复杂,施工麻烦,特种场合下还不准许使用。用阻性应变片可以检出微量形变并且四轴飞行器械辅助装置,但需用电桥检出并做低噪放大,电路设计要求高,整体造价也较高,最大的优点是施工简单适用性强。
    你是要“布防”吧,嘿嘿……

网友B:
一般都用红外之类

地板施工难度大,很少见人做。

网友A:
非常重要的场合,感应地板是需要的

网友C:
如果是非常重要的场合,那么成本也就不重要了

所以建议楼主采用施工简单的方式,要不然施工工艺难度大会导致后期工程以及调试非常的困难

网友D:
固体震动传感器好象也有便宜的

网友E:
称重传感器配带开关量输出的变送器

你可以使用一个量程在120公斤的悬臂称重传感器,然后配一个带开关量输出的变送器。把变送器的触发值设定在10公斤即可,当在地板上的物体超过触发值时候变送器输出电平便会翻转。这种方案比用普通的开关不仅寿命要长,而且脚感非常好,人站上去基本没有什么感觉(使用开关的,人站上去有感觉地板明显下陷)。抗冲击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