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瞬间P1端口电平稳定????

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么在P1加反相器好了;

网友B:
要用强偏置或用外部电路实现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负逻辑设计,低有效。

网友C:
LED两端用IO控制...

网友D:
也可以在外围加一个上电延时电路,不过就一个LED闪就闪下

一般都采用低有效的。

网友E:
赞成conwh

LED亮一下无所谓。

如果是继电器才有可能需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