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C语言如何退出中断

楼主(2007-09-03):
请问用C语言如何退出中断

网友A:
取决于何种MCU

网友B:
函数体结束了,就退出中断了

如果要特定条件可以用return来退出,别用goto就行,当然,用goto到该函数的结尾那凑合了

网友C:
用goto当然也可以,为啥不能用goto了?

网友D:
GOTO 能回到 中断前的程序里吗~~~

网友C:
goto到函数的结尾处就可以了。

网友E:
圈圈是什么贴都回噢,呵呵,,不过俺从不用goto,

网友F:
如果大侠都在用调侃的语气教小弟,小弟们估计以后真要用GOTO到函数的末尾了........

网友G:
通常不用GOTO

正常状况下运行到末尾"}"处自动返回,如程序中间用return(C) or RETI(asm).个人建议是有判断或分支结构应返回主程序去作.中断尽量短小精悍简洁.

网友H:
re

请问:computer00  在中断里,中断里有return用这种用法吗?

网友C:
有。为什么没有?

网友I:
goto在紧急关头还是可以用的嘛

不用一步步跳出来

一下就跳出来了

网友J:
要看是何种处理器,何种编译器

各自为政

网友K:
C语言函数返回不都是用return吗?

网友L:
只要不GOTO到外面去就是了。

网友M:
return可以用

return可以用,但是return 不能返回一个数据

网友N:
直接用return

直接用return,c编译器会自动加入恢复现场并使用reti返回

网友O:
返回空的就行了啊,要什么数据

网友P:
不用专门的写退出吧

不用专门的写退出吧,当中断函数据执行完了以后,就会退出的。另外,我觉得还是少用goto为好。

网友A:
有些器件在退出前要处理一些标志位,

所以并不是说在程序的任一个地方简单的用return就行的.

网友Q:
不是吧

中断里面 禁止用return 和传递参数的。
如果用return 的话看看你的栈会怎么样!

网友R:
用goto是很危险的,堆栈会崩溃!除非是中断函数尾。

网友C:
瞎扯。中断是不能返回参数,但是没说不能return。

还有goto,什么时候又能把堆栈搞崩溃了?你要用goto能把堆栈搞崩溃了,那我的C语言就没入门了....

网友S:
随口说说

用GOTO很多麻烦事。经常造成死循环。
个人认为不用为好

网友T:
见了goto就想吐

曾经读一个人code,写了个函数1K多行,GOTO了几十个那个晕啊就甭提了,当时是不能重写的才去受的

网友C:
在linux源代码中好象有不少的goto...

用for语句,while语句,不会用也会造成死循环。

网友U:
请注意

若要使串口通信中断还要清RI OR TI。

网友V:
用GOTO要注意理清程序的内外

以前在学校用C写程序,老师教我们一般不要用GOTO,因为这个东东用起来对于思路不是很清晰的同志,很容易出错,特别是,如果有些汇编程序要转换成C语言程序的话,那GOTO可就要注意了,四通八达。不要理呀!

网友W:
当然用return了...

网友X:
C是直接退出的

中断程序执行完后就会自动退出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