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注塑机的控制系统一般用什么控制?

楼主(2007-09-03):
     请问注塑机的控制系统一般用什么控制?
      哪个带液晶显示的.又是用的什么原理去写的程序?
     工业控制是用的单片机多还是用ARM多?
     ARM在哪个领域最有发展前途?
    呵呵.问题比较多!

网友A:
太多了,MCU和MPU都有用

注塑机不需要复杂的控制和很高的传感——执行精度,主要是可靠性设计,用ARM当然可以。

网友B:
单片机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