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亮度不均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9-01-06):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数码管SEG口的MCU IO口上串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 你的单片机看来比较牛啊

网友C:
驱动电流小了

驱动电流小了

网友D:
最怕不懂硬件的人搞MCU开发!

网友E:
单片机没烧已经很给面子了

看样子像神片-STC
嘿嘿

网友F:
加大电压

网友G:
象是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

IO上加驱芯片吧

网友H:
段驱动限流,位驱动扩流;先读书,后实践

网友I:
单片机供电1.8V左右亮度就均匀了

楼主:
嗯,sz_longyue

说的对,是这个原因!
硬件设计考虑不周啊。
我修改扫描时间,已解决~!

网友J:
驱动电流不够

IO口驱动电流不够。不建议这么弄还是加个有驱动能力的东西驱动com吧。

网友K(2014-12-08):
LZ最终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