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e19铁氧体做磁心设计一个工频的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9-01-06):
(无正文)

网友A:
铁氧体不行

楼主:
实验结果如下

但是今天用了一个开关电源用的高频变压器,倒过来用,次级作为电流检测,13V交流通过一个大电阻和次级串联,初级者作为输出,居然也可以测量到50HZ的波形,而且波形的幅度随电流的大小而变化!说明,铁氧体应该作为粗粗的定性的测量可能可以!定量的可定式不行的,一定要用硅钢片!
这个是我的试验结果,大家看看是否有道理!

只是不行有一点不够正弦波而已!

楼主:
纳闷

如果吧变压器倒过来用,反而波形还不如铁氧体的变压器!正弦波反而更变形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大侠解释一下!

按道理铁氧体在工频的时候性能应该不如硅钢片的吧?
晕了!
2楼的说不行,但是实际怎么回事这样!

按道理,应该式损耗很厉害,应该波形畸变的厉害才对!

网友A:
倒过来用

你的电压电流有多大啊。
可能你的电流太小。

楼主:
初级电流大概在1A左右

起码有个定性的吧!

感觉铁氧体的应该在工频下更差,出乎意料!

楼主:
就算电流太小至少示波器看得到波形可以大概判断才对呀!

网友B:
你是怎么测输出的?

  CT次级负载是有要求的,直接带小电阻时容易出现你讲的现象,特别是还要带示波器(表笔没用X10档更严重)。你应该用CT的电流放大器驱动后看输出结果。
  铁氧体当然可以做工频CT,合适条件下空心线圈都可以!但要注意:初级是否会电流积过大造成磁饱和;次级是否负载阻抗过大造成输出失真。
  工频现在最好的好象是微晶合金材料。不过铁氧体的最容易弄到,而且小批量也便宜,又容易加工,厂家也多,值得一试。

楼主:
还是LS的透彻!

我是看到有厂家实际的产品就是这样用的,采取验证一下!看来有时候不能完全凭理论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