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控制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7-09-04):
我用51单片机,现想控制一个12V,4W的直流电机的转速,请问中间的硬件电路采用什么比较好?最好详细的指点!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用PWM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PWM加低通滤波器。转速正比于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正比于脉宽。

网友C:
用PWM输出通过L298N驱动电机

  能实现无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