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关于D12的严重问题

楼主(2007-09-04):
我一个采样程序,AD用的是AD1674,想把采样数据通过D12送到主机,可是只要启动AD1674,USB就不能数据传输,单片机根本进入不了中断,我用的是zlg提供的USB调试助手调试的.只要关闭AD1674,USB就正常了.AD转换时间大概是10us,好象是因为A/D转换影响了D12,怎么处理能保证USB传输的实时性呢?

网友A:
没理由。估计是总线冲突。

我用D12时,使用串口返回一堆调试内容照样跑得很欢~~~~~

网友B:
将USB中断设为高优先级...

楼主:
已经是高优先级了

已经是最高优先级了,我用串口也没问题,如果把采样程序放在发送子程序里面,收到命令后再采样发送数据,这样就可以了,只是我希望把采样程序放在主程序里,不通讯时一直在采样,但是这样做不到.我也怕是总线冲突,可是如果在AD采样子程序前释放D12,采样转换结束后再选定D12,,释放D12后它就不会占用总线了,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