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双字节的问题?

楼主(2007-09-04):
8位表示一个数我知道,16位怎么回事?高低8位,譬如0ffffh是多少?再多3字节有怎么弄? 谢谢!!

网友A:
一样的算法。

对于无符号数,等于累加每一位乘上2的该位次方。

楼主:
谢谢00!!

是不是就当16位二进制看?

楼主:
太 感谢00了!!

那要是送显示怎么办啊?原先一个字节我是除了取商和余数
现在这个高8位怎么弄啊?除下来以 百 为单位,再和低8位的百相加?
00,太感激了!!!

网友A:
你用汇编还是C?用C就不用管它,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位数多点而已.

汇编的话,就是做16位的除法运算了。

楼主:
我只会用汇编

谢谢00!!16位除,晚上回去看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