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09-01-07):
有一个流速传感器,经实验测试输出电压和流速为线性关系。

系统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每分钟固定频率打开阀门通过气体,可以预置每次打开阀的通气量。通过流量传感器计算出每次
气体流过的体积。不管频率怎样变化,都要保证预置的通气量,除非频率太快,通气时间达不到。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某一频率下将计算的通气量和监测设备实测的通气量调准后,一换频率的话,监测设备的实测值就
不准了。就只能调整AD转换中的K值系数,从这看传感器又不是线性的了。(监测设备是监测中心测试机器用的,是标准测量
仪器)。通气量在程序里的计算是这样的:每次从计数器中取数,计算出两次采样的间隔时间,然后前后两次流速之和乘以
间隔时间得出当前的气体体积,在通气时间进行累加得到通气时间内的气体体积。

大家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也插两句嘴

我是外行,也插两句嘴。
可能是打开阀门和关闭时流通速度和全开时不同。流通速度和气体压力有关。或者说,不能简单用一个线性函数来描述。

楼主:
是这样的

虽然流速和压力有关,但是流速和传感器的转换值不管在什么压力下都是一直的,流速不同应该没什么关系,因为潮气量是积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