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大家看下

楼主(2007-09-04):
我想定义一下51单片机P2口的高四位,用一个变量表示,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啊,指教一下

楼主:
来人啊,大家讨论下

讨论讨论

网友A:
好象是没有办法

   51里可以用SFR来定义端口如sfr P0    = 0x80; 其实你用
   sfr PORT0    = 0x80;来定义是一样的,这样PORT0和P0具有等同的效果,如果说sfr是变量类型定义的话,那么你说的功能就可以实现,如你可以这样定义SFR PORTX;   如果你想让PORTX指向PO,那么你就用PORTX = 0X80; 但是在KEIL C中不可以这样用,所以你说的功能也就不能实现了.这个取决于编译器是否支持.

楼主:
我说的是定义4位

你那样是定义8位

网友B:
随便整了

网友A:
能定义8位就能定义4位

   这个道理就不用说了吧~~  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请高手跟贴~

网友C:
re

1、用结构体的位域;
2、自己写个51的c编译器,增加一个4位的变量;

网友D:
KEIL里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E: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如果应用,就做两个宏吧,别的我不想参与

网友F:
没必要研究这么多吧 结构体吧

网友D:
结构体也没有用,因为端口是SFR...

除非给端口建立个映象RAM,先对映象RAM操作,再发送到端口,但是多此一举...

网友G:
要是C++就好了,可以重载...

楼主,其实我觉得你搞这个东西没有必要,还不如把时间花在算法上。

这个东西直接用位操作就行了。

楼主:
我这样弄的大家看看行不

sbit D4=P2^4;
sbit D5=P2^5;
sbit D6=P2^6;
sbit D7=P2^7;
uchar LCM_Data;
在程序中这样处理的
 switch(LCM_Data)
     {case 0 : D4=D5=D6=D7=0;break;
      case 1 : D4=D5=D6=0;D7=1;break;
      case 2 : D4=D5=D7=0;D6=1;break;
      case 3 : D4=D5=0;D6=D7=1;break;
      case 4 : D4=D7=D6=0;D5=1;break;
      case 5 : D4=D6=0;D7=D5=1;break;
      case 6 : D4=D7=0;D5=D6=1;break;
      case 7 : D7=D5=D6=1;D4=0;break;
      case 8 : D7=D5=D6=0;D4=1;break;
      case 9 : D4=D7=1;D5=D6=0;break;
      case 10 : D4=D6=1;D7=D5=0;break;
      case 11 : D4=D7=D6=1;D5=0;break;
      case 12 : D4=D5=1;D7=D6=1;break;
      case 13 : D4=D5=D7=1;D6=0;break;
      case 14 : D4=D5=D6=1;D7=0;break;
      case 15 : D4=D5=D6=D7=1;break;}

楼主:
有人说用位域效率低

而且容易出错,是这样吗

网友H:
MCS51中的P2是可以位寻址,

直接用其位地址就可以了(如楼上定义的)
另外,位域操作具有一般性,在不具备位寻址的MCU上最终还是落实到字或字节操作。

网友I:
赞成12楼的意见

网友J:
switch case

那么多的switch case看着都头大!
直接读P2口,然后右移4bit不就出来了

网友K:
使用(P2&0x0f)|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