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来判断串口在发送数据

楼主(2007-09-04):
请问怎么来判断串口在发送数据?
    有没有用其他工具测量的方法.
   我写的程序没有错误.但是不知道怎么没有效果.

网友A:
打开串口中断

然后在中断里 置一个IO口控制LED 试试,看看没有没进入串口中断
一般向串口发数据时,先判别串口是否忙

网友B:
找个串口助手软件

楼主:
程序没有错

  程序没有错
   但是不知道怎么没有收到数据/
   搞不清楚.

网友B:
你给个信箱我发个软件给你,就不用这么疑惑了

网友C:
先发00H,再发FFH

在TX端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先发00H,延时再发FFH,交替发送,看发光二极管闪烁否,即可验证!

楼主:
TO:conwh

TO:conwh

      谢谢您
   我的邮件地址是jinzhen107@163.com

网友D:
做好搞个输出显示。。一目了然

搞一个LED,在有数据的时候闪烁。。。

网友B:
已发送,查收

楼主:
已经查收

    已经查收
     谢谢.

网友E:
有没有示波器

楼主:
有示波器

 有示波器
    怎么有示波器来测量啊?

网友F:
就是看看串口有没有脉冲输出啊

网友G:
电平

看电平和发的数据一不一样

楼主:
程序已经没有错误(图纸附上)

程序应该没有错误.但是不知道怎么没有反映.

   也许我的分析错了.图纸也传上了.
   这个温度板的图纸
   它的功能就是通过OP07来放大信号后.通过ADC到单片机接受另一块单片机发来的数据.若测量的温度小于设定的温度就加热.也就是启动H1,H2,H3
     同时单片机也要把测量的温度发送到另一个单片机去显示.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5205950216.rar

网友F:
串行出入口发射极上串的电容

是什么意思?

网友E:
用示波器来量量,看看tx有没有脉冲啊

是不是你不懂硬件,找个做硬件得兄弟帮帮忙

网友H:
呵呵,用示波器,太高级了点吧

网友I:
re

用示波器简单的方法就是:
比如3.3v是高电平,你把示波器调到合适的电平位置,然后2个脚接发和地。如果有发数据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波形呼呼的跳。没有数据的时候它是很稳定的

楼主:
to gyt

   这个图纸不是我设计的.
   我只是看了这个测量温度的板.然后把它画了出来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才特意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F:
不要用这个线路

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不要用这个线路,用你自己做过的已经成熟的线路。

楼主:
to gyt

谢谢你gyt
    我想问下您看过了哪个图纸觉得哪个图觉得怎么样?
    我怎么觉得有点跟常规的不同啊!
   P0口都没有用到都是用的其他的脚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图不太好

P0口没有使用可能是留着做显示之类的东东

楼主:
我去改东西啊

是不是直接把TXD和RXD对接.让后也同时接地就可以了吧?

网友F:
没错

就是这样

楼主:
用示波器很好测量

  这几天实验下.用示波器很好测量.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因为发送程序好象要发几次才能接受
    并且用T2计数器产生波特率好象不行
   只能用T0和T1才是正确
   也许是我把程序错了吧
   但是用T0和T1是正确的.

                            T2CON|=0x34;//选择成了波特率发生器方式(RCLK+TCLK=1,TR2=1)//控制寄存器
                         TH2=0xf3;
             TL2=0xf3;
              RCAP2H=0xf3;       //陷阱积存器
                         RCAP2L=0xf3;
                        SCON=0x50;//方式1(9为UART)
                       ET2=1;
                      EA=1;
                    ES=1;

网友J:
逻辑分析仪也不错,嘿嘿

网友K:
怎么还没有搞定?

网友F:
如果是同一种单片机相互通讯

不用T2也一样的。不会有误差。

楼主:
不是同一种单片机但是是一个公司的

   我用的是S82和S8253之间通讯
    我用T0和T1产生波特率时候是正常的.有数据发送
  用示波器去测量也是用电平变化.
   但是我改成用T2产生波特率的时候.就没有数据接受了.
     示波器上的变化也只有一点.
   设置T2的程序如下:
 T2CON|=0x34;//选择成了波特率发生器方式(RCLK+TCLK=1,TR2=1)//控制寄存器
 TH2=0xf3;
 TL2=0xf3;
 RCAP2H=0xf3;       //陷阱积存器
 RCAP2L=0xf3;
 SCON=0x50;//方式1(9为UART)
 ET2=1;
 EA=1;
 ES=1;

网友F:
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L:
串口

串口收发相连   看能否收到就行了啊

网友M:
指示灯和串口调试助手

  指示灯的闪烁还要程序控制,看串口通讯正确率最好是用调试助手。。。

网友N:
做串口的电路一般是在串口上挂led然后使用串口工具监听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就去实验下.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就去实验下.
TO:gyt
   波特率是2400(6MZ)
    请问在什么范围的波特率才是正常的呢?

网友O:
同意

我同意在串口中断里面加上LED指示灯,很直观嘛。

楼主:
接受程序若放到中断里面就没有效果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意见把LED装上去了.并且是正确的.
  但是我把接受程序放到中断程序里面的时候就是错误的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程序如下(这个程序是正常的.并且是正确若把接受程序放到串口中断里就没有效果了):
/**********************************************************/
void jieshou(void)
     {  j=1;
        while(1)         //开始接受数据
        {
           while(1)    //等待接受完信号.
        {
      if(RI)
        {
       RI=0;
       break;
         }
        }
       ACC=SBUF;
       temp8=ACC;
      // re_data();
        j++;
        if(j==7)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SCON=0xd0;
     PCON=0x80;
     TR1=1;
     EA=1;
     led_display(0x01,0x6f);delay(100);
     while(1)
                 {
      diss();
      cleardog();
     led_display(0x02,0x6f);delay(100);
    jieshou();//接受数据(若用中断则不用这个函数了)
     }
  }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using 3//若把接受程序变成这样就没有效果了

     {  j=1;
        while(1)         //开始接受数据
        {
           while(1)    //等待接受完信号.
        {
      if(RI)
        {
       RI=0;
       break;
         }
        }
       ACC=SBUF;
       temp8=ACC;
      // re_data();
        j++;
        if(j==7)
       break;
        }
     }

网友E:
是有点慢,一个星期了

楼主:
写到是写出来了很久,只是想优化下.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小弟我把程序贴出来.希望各位指出错误和改进方法!
   谢谢了.
/*协议如下
  采用相同的波特率,双方约定,发送时,先发送一个呼叫信号(0x06)
  以询问接受机是否可以接受数据,接受机收到呼叫信号后,若同意接受数据则回
  发0x00作为答应信号,表示可以接受数据,否则回发0x05,表示暂不能接受数据
  发送机只有在接收到接收机发回的答应信号0x00后才能将数据统一发送到接收机,
  否则不断想接收机发送呼叫信号,直到接收到接收机发回的0x00的应答信号.
  若接受正确,向发送机回发0x0f信号,表示正确,否则发送0xf0,表示接受到的数据出现了错误
*/
发送程序如下:
/**********************************************************************************/
void tx_add(void)
{
  uchar total_t=0x00;//累加和计数器
   while(1)
   {
   while(1)
   {
   ACC=0x06;//发送呼叫信号06
   SBUF=ACC;
     while(1)    //等待发送完信号.
        {
      if(TI)
          {
          TI=0;
       break;
          }
        }
       while(1)    //等待回答信号.
        {
      if(RI)
          {
          RI=0;
       break;
          }
        }
        ACC=SBUF;
        if(ACC==0x00)
        break;
        else
        ;
   }
        ACC=0x06;
        SBUF=ACC;
        while(1)     //等待发完
        {
        if(TI)
        {
        TI=0;
        break;
        }
        }
           i=1;
        while(1)         //开始发送数据
        {
             switch(i)
        {
         case 0x01:temp_f=t1;
         break;
         case 0x02:temp_f=t2;
         break;
         case 0x03:temp_f=t3;
         break;
         case 0x04:temp_f=t4;
         break;
         case 0x05:temp_f=t5;
         break;
         case 0x06:temp_f=t6;
         break;
        }
         ACC=temp_f;
        SBUF=ACC;
       while(1)    //等待发送完信号.
        {
      if(TI)
          {
          TI=0;
       break;
          }
        }
        total_t=(ACC+total_t); //求累加和
        i++;
        if(i==7)
        break;
        }
        ACC=total_t;
        SBUF=ACC;//发送累加和
        while(1)
        {
        if(TI)
        {
        TI=0;
        break;
        }
        }
        while(1)  //等待回答
        {
        if(RI)
        {
        RI=0;
        break;
        }
        TI=0;
        }
        ACC=SBUF;
        if(ACC==0x0f)//发送正确
        RI=0;
        else
        ;
        break;

     }

}
下面是接受程序:想问下若改成中断接受则需要怎么改下啊?
/*****************************************************************/
void jieshou(void)
{    uchar total_t;
   while(1)
   {
    while(1)       //等待信号!
    {
     while(1)
     {
      if(RI)
        {
       RI=0;
       break;
         }
     }
     ACC=SBUF;
     if(ACC==0x06)   //允许接受表示不忙
     break;
     else
     {
     ACC==0x05;
     SBUF=ACC;
     TI=0;//不允许接受
     }
     }
     ACC=0x00;
     SBUF=ACC;
     TI=0;
     while(1)
     {
     if(RI)
     {
     RI=0;
     break;
     }
     }
     total_t=SBUF; //累加和计数器
     j=1;
             while(1)         //开始接受数据
        {
           while(1)    //等待接受完信号.
        {
      if(RI)
        {
       RI=0;
       break;
         }
        }
       ACC=SBUF;
       SBUF1=ACC;
       switch(j)
       {
        case 0x01:   temp8=SBUF1;
        break;
        case 0x02:   temp7=SBUF1;
        break;
        case 0x03:   temp6=SBUF1;
        break;
        case 0x04:   temp5=SBUF1;
        break;
        case 0x05:   temp4=SBUF1;
        break;
        case 0x06:   temp3=SBUF1;
        break;
       }
       total_t=(total_t+SBUF1);//求累加和
        j++;
        if(j==7)
       break;
        }
        while(1)  //等待接受校正
        {
         if(RI)
         {
          RI=0;
          break;
         }
        }
        ACC=SBUF;
        if(ACC==total_t)
        {
        ACC=0x0f;        //发送正确
        SBUF=ACC;
        while(1)
        {
        if(TI)
        {
        TI=0;
        break;
        }
        }
        }
        else              //发送错误
        {
        ACC=0xf0;
        SBUF=ACC;
        while(1)
        {
        if(TI)
        {
        TI=0;
        break;
        }
        }
        }
        break;

   }
}

楼主:
好几天没有看这个了.今天发现了错误

  上面所说的改成中断后没有效果的原因是因为ES没有打开.
    说明并且不能一直打开否则会出现一闪一闪的感觉
    呵呵!
   还是采用中断接受和查询发送的方式比较好!哈哈
   对了想问给提外话:
    用什么方法来克服:测温系统中的零飘啊!
   这个测量温度的系统是在工业控制之上的!

网友F:
33楼那个数据算错了吧

楼主:
TO:gyt

   现在我没有用T2计数来产生波特率
   因为开始用了.但是错误了
    望您赐教!
  谢谢

网友P:
搞个LED显示下就好了

搞个LED显示下就好了
要不弄个串口测试软件也好
到处都有下
手动发送数据测试

网友F:
T2的计算公式是不一样的

不会是F3F3这样,你查一下书,一定能做对。

网友Q:
re

把Txd脚撬起来用示波器量,

网友R:
用示波器才是王道

楼主:
谢谢各位!告诉的方法!

谢谢各位告诉的方法!我一直都是这么实验的!

网友S:
示波器

用示波器观察,一目了然。

网友T:
当你连续发送55H的时候可以看见0101010101。

网友U:
收发是交叉连接的

LZ在26楼说道:是不是直接把TXD和RXD对接.让后也同时接地就可以了吧?

好像是说把两个单片机的T和R分别对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交叉连接的,T对R,R对T,怎么没有人给他提个醒呀

楼主:
to:bg6nw

 谢谢你提出来!
    其实我说跟就是你的哪个意思.只是没有表达好!若你看了我开始上传的图就知道有点不同!
    谢谢各位告诉我的方法,我是用示波器测量的!
    前几天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在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以为找不到错误.
     当我把RXD脚接了下地就发送正确的,不知道怎么是这样.!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