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匠:能否说说您老做的触摸按键,抗干扰如何?

楼主(2007-09-05):
(无正文)

网友A:
是啊,偶占个座先,轻触做得一直不好,

网友B:
防水不太好

网友B:
补充一点

该方案具备以下特点:

       芯片性价比高,电路简单(每路按键仅需要一个普通电阻),可以用单面板实现,方案成本极低;

      工作电压3~5V;

       输出信号为经过滤波处理后电平信号,可以用于触发控制相关电路;或直接代替原来的机械式按键接入系统,无需修改主控芯片的程序;

       上电时自动校正;

       自动修正温度漂移及其它因素导致的漂移;

       可通过跳线调节灵敏度(8级);

       可通过跳线调节输出电平;

下面是样照,图中,当手指触摸到左侧第一个按键时,对应的LED亮起

楼主:
距离能做到多少?

网友B:
距离(灵敏度)与触摸传感器有关,在这个DEMO中……

距离(灵敏度)与触摸传感器有关,在这个DEMO中大概可以做到3~5mm

楼主:
还是问匠人好了:

ht6221能否部分替代HT6222
PT2221能否和HT6221通用?
谢谢

您的触摸按键稳定性如何,如果做一个引线出来到另外的面板上可以吗?

楼主:
用什么MCU,谈谈思路如何俺想学学!谢谢!

网友B:
PT2221俺没有用过,你不妨看看数据手册

触摸键的稳定性方面,如果引线过长的话,可能会受到干扰,如果接弹簧可能还行。

网友C:
RE

匠人:
  能否公开你的芯片资料和电路,让每个人都能学习学习和应用!!!
多谢!!!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要是放在以前,不用你们说,匠人早就公开了

但是现在,匠人打算把它写到《匠人手记》里去,如果事先发布,却又怕那出版社拿着合同找匠人打官司,嘿嘿,那可赔不起。只好请大家再等等了……

楼主:
匠人什么时候书能出来呀!!

网友E:
书中自有黄金屋

   期待匠人大作问世,我至少买二本珍藏,哈哈,我指望买原始股发财。

网友F(2011-07-21):
用哪个芯片做的?

我们用了QT60240和CY8C20110感觉都还可以。不过价格较贵。

网友G:
电容触摸键除了防水,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H:
Atmel 电容触摸方案可以看下  阿  莫  的:ATmel蜗牛触摸演示板Snail Touch   资料全有

这都屏蔽》》》》

网友H:
里面的:kingofkings ,Gorgon Meducer,qlb1234 ,abuzhu多找下就OK了

网友G:
Atmel 电容触摸方案可以看下  阿  莫  的:ATmel蜗牛触摸演示板Snail Touch   资料全有

这都屏蔽》》》》
引用 网友H:

阿 莫与21ICBBS势同水火。。。:D

网友H:
20# yewuyi :handshake 知道了

网友I(2012-04-13):
这个抗干扰不错,供大家参考下:

芯片型号: QT1686        感应通道: 6通道
工作电压: 2.2V-5.5V    工作电流: 1mA-2mA
输出模式: 一对一直接输出,无键输出高,触摸输出低
备    注: EFT>4KV,可抗5W对讲机,传导测试

产品概述:
QT1686是一款具备超强抗干扰能力的6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可以工作在不同频率的开关电源系统以及非隔离的阻容降压电源系统并且灵敏度完全一致,在无须加电感滤波的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4KV 以上电快速瞬变群脉冲干扰测试、干扰过程中可以正常进行触摸操作、灵敏度不降低、不漂移,还可以抵抗高达5W对讲机的射频干扰,具备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电源突变抑制功能,支持外部灵敏度调节方式,支持2 Key同时操作,触摸有效信号采用一对一直接模式输出,可直接替换机械按键,应用非常广泛……
芯片特点:
※ 常规版本工作电压:3.3V-5.5V
※ 低压版本工作电压:2.2V-5.5V
※ 工作电流:1mA-2mA
※ ESD>5KV、EFT>4KV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 电源稳定后0.3S即可快速完成系统初始化
※ 触摸有效输出时长28S限制功能,可防止信号输出被锁死
※ 先进的电源滤波算法,最高可抵抗500mV的电源纹波干扰
※ 触摸键压下去抖动时间 ≥80ms\释放去抖动时间 ≥40ms
※ 触摸信号采用一对一模式直接输出,无触摸输出高电平,触摸输出低电平
※ 电源突然跌落时,系统会自动保护,不会因此而出现误操作现象
※ 极其简单的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电路只需要一颗调灵敏度的电容
※ 超强的EMC干扰抵抗能力,5W对讲机靠近感应盘连续、间歇发射均不误动作
※ 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当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后可快速自动适应
※ 灵敏度自动补偿,PCB Layout导致各感应通道的输入线长短不一致,灵敏度无差异
※ 采用SSOP16L小型封装

官方网站:www.nbquans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