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升压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05):
小弟做毕业设计,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就是典型的boost升压电路,12V电源经过电感再经过FET做开关,单片机控制FET的通断储能,FET关闭时电感的能量经过二极管输出到负载。
同时12V电源经过lm317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

问题是:实验中单片机有时自动复位,示波器测波形原来FET导通是把12V拉低,LM317输出的5V也瞬间降低,导致单片机复位。我变换了限流电阻也不能解决。请教我该怎样调节才好呢?

楼主:
5V输出用大电容也不能解决电源的波动

为了消除5V的波动 我 加大了电容也不能解决。

网友A:
你的电感不够,或者开关导通时间过长.

楼主:
调整导通时间,有效果,还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感谢computer00的回复,我调整过导通时间,导通时间短了,电源的毛刺少了,单片机复位也少了,可是问题还是存在,只是机率小多了。而且导通时间调小了,输出的功率就小了。

网友A:
或者你的电感已经饱和了。换个功率容量大点的电感。

还有电感量也要够才行.

网友B:
电感小了或者电感类型不对或者频率低了

频率越小,电感越大。

网友B:
电源也可能不对,允许输出功率小了

楼主:
有些不太理解

感谢大家的关注
对农民讲习所 老师说的有点糊涂

“电感小了或者电感类型不对或者频率低了”

------频率越小,电感越大

电感小了,增加电感值。改变频率,是不是降低频率也可以增加电感量?

网友A:
不.电感量是固定的(在饱和之前).

升高频率,可以使用电感量小点的电感。其实也就是减短导通时间.

楼主:
有点明白了

有点理解了,我下午就去测试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C:
连环套啊

感觉不应该用单片机的IO去控制FET

网友D:
分开供电 隔离了就没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