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78E516的ISP功能很恶心 有用过的米有?

楼主(2007-09-05):
说是有ISP功能还需要编程器将激活ISP功能的程序烧写进去,而且不能在线调试,我问一下没有仿真器怎样调试,有米有简单的调试方法呀~~~~猴急

网友A:
带b的,可以isp

楼主:
偶用的就是78E516B~~~~

偶用的就是78E516B~~~~敢问大虾那个ISP是不是很麻烦,需要将SFR  CHPCON设置一下,把这段设置程序写进单片机里,然后程序执行到那里才能进入ISP状态,那我之前的ISP功能设置程序就不能进行ISP了?

楼主:
还有问一下怎样可以实现78E516B的在线编程+调试呢?

还有问一下怎样可以实现78E516B的在线编程+调试呢?

网友B:
这个实现不了

我问过也是需要先用编程器把ISP程序先写进去然后才能在系统编程,确实很恶心,STC就是从华邦出来的,看人家的ISP,华邦的51技术已经落后了,你为什么不用STC的51?

楼主:
谢谢的winloop的指点,嘿嘿~~~~我深表同意,可以试一试STC的51

谢谢的winloop的指点,嘿嘿~~~~我深表同意,可以试一试STC的51

网友C:
嗯,winbond的isp确实有待改进。

本来打算用学习WINBOND,后来还是用了AT89S52做开发。isp方便,呵呵!

网友D:
RE:

 winloop,STC就是从华邦出来的,哪里得到的消息,有出处吗?想看看

网友E:
不都差不多?

LPC932也是的.只是出厂的时候已经把ISP代码烧进去了,而且默认就是进入ISP.

网友F:
用点心看DATASHEET好不?控制P4.3或者P2.7、P2.6就能复位进IAP

网友G:
看来还有比菜鸟更菜的鸟

菜菜鸟
嘿嘿

网友H:
W78E516是爷爷辈的产品啦!

现在的W79E系列MCU功能可强大的啦!全系列产品都有仿真器支持,特别是JTAG仿真器,100%真实仿真,在8051系列中可能是最强的一款。

网友F:
恩,W79E系列确实很强

网友I:
哪位大侠说下哪种51 CPU的ISP速度最快?谢谢!

    哪位大侠说下哪种51 CPU的ISP下载速度最快(或那种下载方式)?谢谢!
    最好是<=8K flash,有DIP40或PLCC44封装的,我试了atmel 的S51并口的ISP,超慢!!

    STC的速度不知如何,但是要加串口IC,如果串口需要被项目使用,那升级软件时不是要把串口线拨下插上的,这可会造成麻烦!

网友B:
前天问了宏晶姚工

明年3月份准备出64K/1T/44pin/双串口的51了,winbond的51要面临更大的压力了;另外winbond的79系列单片机不是全系列都有JTAG,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J:
哈哈,华邦又不单做MCU!

  有什么压力,公司做大了,产品线广了,赚钱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K:
现在想找到什么都有的也不太现实

只能尽量找现有的里面最好的

网友L:
有他

有谁能告诉我门禁系统的工作原理,我指的是权限问题啊,我的校园一卡通一开始可以在学校几个食堂用,现在只能在一个食堂用,并且以前可以涮出校们进入,可是现在不行了,进入校门都不让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啊

网友M:
S51的串口ISP的确慢

用SPI口写数据,这边已经显示写完,还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正常接收
我现在就正在调一个从单片机向S51下程序的程序,慢归慢, 到是能正常下进去

楼主:
回10楼的老兄

“用点心看DATASHEET好不?控制P4.3或者P2.7、P2.6就能复位进IAP”
首先对于没有P4.3的单片机,P2.7、P2.6确实可以强制进入LDROM,但是首先要保证LDROM中有程序,进入LDROM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单片机中能写入程序,最开始的时候仅有P2.7、P2.6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功能好像仍然很残疾~~~~~~

网友J:
有能力和需求就做个ISP代码放在LDROM中

  无这特殊要求就只用编程器一遍又遍地直接烧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