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上电启动和复位的区别

楼主(2009-01-08):
我是使用C8051F的单片机 发现每次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 只有断电复位 程序才

能run起来 按了复位键 单片机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道这两个复位还有什么区

别?

好像其他单片机没有这种情况 外部输入脚的复位也可以使程序run起来?

网友A:
C8051的复位是和C2接口复用的

  插上调试器有问题

  另外注意复位的电阻和电容取值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用的是调试功能,不按运行等于执行断点,用SILABS的专用烧写程序可以运行程序

楼主:
ls

我刚刚试过了 通过调试器把程序下载进去 然后拔掉调试器 程序还是没有能够run起来……

JTAG与C2复用是什么意思?复用对程序启动有什么关系吗?

以前我使用过Silicon的Flash擦写程序 现象是一样的 程序没有run起来

网友C:
上电RAM是乱的,复位RAM是不变的~~~

楼主:
ls

手动复位RAM值不变 这应该要修改启动代码吧?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上电复位程序可以Run?而手动复位却没有反应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