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集中控制

楼主(2009-01-08):
空调集中控制的核心就是学习型红外遥控器的设计
如果你没有精力去研究或者没有红外遥控的经验
下面这个红外模块可能很适合你

      EU_IR_MOD

学习型红外遥控模块

 学习型红外遥控模块特性:
;本学习遥控器可学习市面上99%的电视,空调,音响、VCD 红外遥控器,适应性强。
;红外载波载波频率宽:31KHZ ~ 80KHZ
;大容量贮存,可**512个按键指令。
;掉电数据不丢失
;同时支持多个设备的控制。
;控制指条简单,两条控制。
;标准UART接口
;LED指示各种工作状态
工作特性:
; 相对湿度:95%(无凝结)
; UART接口波特可设置
; 电源电压5V
典型应用:
; 宾馆空调节能集中控制
; 学校教室电视空调集中控制
; 机房、基站空调远程管理
; 家庭家电单遥控器控制
; 智能家居家电远程控制
; 公共场所空调远程管理
外形结构:
实物图

 引脚图

引脚描述

 引脚

名称

方向

描述

NC/IO

---

保留IO口,不接

NC/IO

---

保留IO口,不接

NC/IO

---

保留IO口,不接

K2_test

in

学习测试按键输入口,可不接

K1_test

in

发送测试按键输入口,可不接

RESET

in

模块复位,低电平复位,不接

RXD

in

UART接收

TXD

out

UART发送

GND

P

电源地

GND

P

电源地

LED

out

状态指示,接指示LED

NC/IO

---

保留IO口,不接

NC/IO

---

保留IO口,不接

NC/IO

---

保留IO口,不接

Rled-

In

接红外接收管负

Rled+

in

接红外接收管正

Tled+

out

接红外发送管正

Tled-

out

接红外发送管负

GND

P

电源地

VCC

P

电源正接+5V

模块应用
硬件应用原理图

硬件应用说明
模块外接5V电源,靠近VCC处用一大电容容值470uF以上,外接900nm红外收发管,状态LED上接到VCC。RXD接用户处理器的TXD,TXD接用户处理器的RXD,接口5V的TTL电平,与RS232电平相接用户可用MAX232转换。
模块的封装

软件设计应用
串口格式:默认波特率9600,一个起始,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
指令格式:学习指令“Sxxx”,发送指令“Fxxx”每个字命四个字节
‘S’和’F’为大写字母,表示指令。”xxx”为字符’0’-‘9’表示指令地址。
应用举例
例如发送“S001”即(0x53,0x30,0x30,0x31)表示学习一个按键存在001地址,模块收到这条指令,状态灯长亮,用遥控板对着接收管按下一个按键,此时状态灯熄灭。 这时刚才按下的那个按键被复制在模块001这个地址。以后我们就可以用“F001”发送这个按键。其效果与用遥控板按下这个按键一样。

网友A:
什么价钱?

还有你那两个发送、接受管也在上面吗?

楼主:
有红外遥控方面问题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