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家单片机来玩玩

楼主(2009-01-08):
holtek烧写器便宜,但是芯片贵点。
emc芯片便宜,但是烧写器贵。
犹豫啊。。。

网友A:
用51好了,烧写器都可以自己做,资料也多

楼主:
51不行

其实我选的目标是:
1. 8位机
2. 产片选择多,要8脚封装的io单片机,10io以上的单片机,也要有lcd接口的单片机
3. 要有C语言支持

楼主:
..

stm32f是8位机?
过分

网友B:
别玩8位机了。

实在想玩,AVR不错。

网友C:
HT,EMC这些C支持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HT,EMC这些C支持的不好
---------
这样的?学习中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楼: 别玩8位机了。

实在想玩,AVR不错。

-------------
32位机我这里玩的就多了,mips,arm,ppc都有。选8位机不就是为了便宜嘛

网友D:
选C8051F嘛,现在价格也便宜

芯片系列有很多,你只须下载的话可以自己做下载器,另外我们也提供USB的调试器,可以结合KEIL调试软件,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