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宇宙飞船” 一道判断题

楼主(2007-09-05):
实时内核的性能不应该以每秒钟能做多少次任务切换来评价?

这句话对不对,对,怎么说,不对,又怎么讲。
感觉你连linux都会,这点操作系的小知识应统该知道吧,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网友A:
请问"不以成败论英雄",为什么...

楼主:
ayb_ice

我比较笨,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我这句话都没明白呢,你又引用了另外一句,更不明白了。

网友A:
我不认为这句话完全对...

切换任务是要花时间的,每秒钟切换次数越多,也就越浪费CPU的时间,导致效率降低,最要紧的任务一般还是要靠中断来完成,而RTOS都会经常关中断,导致中断延时,所以RTOS最重要的指标一般是中断延时时间,越小越好...

网友B:
性能?稳定性也算一个方面吧

楼主:
ayb_ice

谢谢你的回答,可是还是没有说到答案上,

宇宙飞船,你不上网了吗? 还是你不愿回答我这个刚学c语言的小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