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7-09-05):
请教:
是这样的,我用 KEIL 建立工程时,硬件选的是 ATEML 的 AT89C52
并且增加了 startup.a51
其实我真正用的是 STC89C58RD+
AT89C52 的的 RAM 是 512 ,而 STC89C58RD+ 是 1280

现在问题是,我在写程序编译时,提示内存不够
(因为定义比较多的变量)

实际上用 STC89C58RD+ 内存肯定是够的

各位大哥,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是不是修改 startup.a51 ?
还是?

谢谢!

网友A:
使用XDATA类型为64K,IDATA为256

网友B:
手动修改参数....

为什么不直接选择STC89C58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