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有个函数入口参数是max(long a,long b),
当直接给b值时,max(1100,100000),max结果计算正确;

x=i*10000+100时,i自加,max(1100,x),结果就错,不知为什么啊!
我用51单片机,高手们指教!

网友A:
i与x要定义为(long)

网友B:
计算的过程中数据溢出了...

网友C:
要看i=几出错啊,还有要转换成long型

楼主:
明白,但是

但是为什么要把i也定义成long呢?
不明白啊.

网友B:
不明白,找书看.

网友C:
re:

i如果值没超过int的最大范围的话,就没必要转换成long型,但i*10000+100的结果一定要转换成long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