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奇!奇!~急!急!急!~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误?

楼主(2007-09-05):
    我用Keil 3(已注册的)编译了一段原程序,生成了HEX文件。没有任何语法错误和警告。生成的HEX文件有2。4K的大小,但是用ISPlay下载器给单片机烧程序的时候却只烧了900多字节进去。而我的源程序有130多行。而且ISPlay右侧窗口还会出现乱码!但是可以正常烧写,效验也正常!我以为我的Keil或下载器坏了,但换到很多其他人的Keil上去编译完后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我真是一筹莫展啊。程序也没有问题的!但是无法实现功能!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什么生成了2.4K而只烧了900字节进去)

 求教各位大虾了!真的很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5191318401.rar

网友A:
2.4K的HEX文件,转成BIN后900多字节很正常,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B:
估计你看到的乱码是生成的十六进制代码被显示成ASCII后的现

程序执行不对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C:
楼主不看输出报告的吗?

楼主不看输出报告的吗?

网友D:
hex文件带有效验字节的 不是真实大小

肯定是你写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找个HEX文件格式来看看吧...

HEX把原本的一个字节用二个字节的ASCII码来表示,然后还要加上地址,校验信息等,大概有bin文件的近3倍.

网友F:
呵呵,就是900多

网友G:
明明代码是900多字节,文件是2.4K...

真是服了你了...